一篇好文章!让你透彻理解FRAM{转}

楼主:
什么是铁电存储器?
相对于其它类型的半导体技术而言,铁电存储器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特性。传统的主流半导体存储器可以分为两类--易失性和非易失性。易失性的存储器包括静态存储器SRAM(static random access memory)和动态存储器DRAM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y)。 SRAM和DRAM在掉电的时候均会失去保存的数据。
RAM 类型的存储器易于使用、性能好,可是它们同样会在掉电的情况下会失去所保存的数据。
非易失性存储器在掉电的情况下并不会丢失所存储的数据。然而所有的主流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均源自于只读存储器(ROM)技术。正如你所猜想的一样,被称为只读存储器的东西肯定不容易进行写入操作,而事实上是根本不能写入。所有由ROM技术研发出的存储器则都具有写入信息困难的特点。这些技术包括有EPROM (几乎已经废止)、EEPROM和Flash。这些存储器不仅写入速度慢,而且只能有限次的擦写,写入时功耗大。
铁电存储器能兼容RAM的一切功能,并且和ROM技术一样,是一种非易失性的存储器。铁电存储器在这两类存储类型间搭起了一座跨越沟壑的桥梁--一种非易失性的RAM。
=========================================================
美国Ramtron公司铁电存储器(FRAM)的核心技术是铁电晶体材料。这一特殊材料使铁电存储器同时拥有随机存取记忆体(RAM)和非易失性存储器的特性。铁电晶体的工作原理是:当在铁电晶体材料上加入电场,晶体中的中心原子会沿着电场方向运动,达到稳定状态。晶体中的每个自由浮动的中心原子只有2个稳定状态,一个记为逻辑中的0,另一个记为1。中心原子能在常温、没有电场的情况下,停留在此状态达100年以上。铁电存储器不需要定时刷新,能在断电情况下保存数据。由于整个物理过程中没有任何原子碰撞,铁电存储器有高速读写、超低功耗和无限次写入等特性。
  铁电存储器和E2PROM比较起来,主要有以下优点:
  (1)FRAM可以以总线速度写入数据,而且在写入后不需要任何延时等待,而E2PROM在写入后一般要5~10 ms的等待数据写入时间;
  (2)FRAM有近乎无限次写入寿命。一般E2PROM的寿命在十万到一百万次写入时,而新一代的铁电存储器已经达到一亿个亿次的写入寿命。
  (3)E2PROM的慢速和大电流写入使其需要高出FRAM 2 500 由于FRAM有以上优点,其特别适合于那些对数据采集、写入时间要求很高的场合,而不会出现数据丢失,其可靠的存储能力也让我们可以放心的把一些重要资料存储于其中,其近乎无限次写入的使用寿命,使得他很适合担当重要系统里的暂存记忆体,用来在子系统之间传输各种数据,供各个子系统频繁读写。
===========================================================
FRAM与其它存储技术比较
目前Ramtron公司的FRAM主要包括两大类:串行FRAM和并行FRAM。其中串行FRAM又分I2C两线方式的FM24××系列和SPI三线方式的FM25xx系列。串行FRAM与传统的24xx、25xx型的E2PROM引脚及时序兼容,可以直接替换,如Microchip、Xicor公司的同型号产品;并行FRAM价格较高但速度快,由于存在“预充”问题,在时序上有所不同,不能和传统的SRAM直接替换。
FRAM产品具有RAM和ROM优点,读写速度快并可以像非易失性存储器一样使用。因铁电晶体的固有缺点,访问次数是有限的,超出限度,FRAM就不再具有非易失性。Ramtron给出的最大访问次数是100亿次(10 10),但是并不是说在超过这个次数之后,FRAM就会报废,而是它仅仅没有了非易失性,但它仍可像普通RAM一样使用。
(1)FRAM与E2PROM
FRAM可以作为E2PROM的第二种选择。它除了E2PROM的性能外,访问速度要快得多。但是决定使用FRAM之前,必须确定系统中一旦超出对FRAM的100亿次访问之后绝对不会有危险。
    (2)FRAM与SRAM
从速度、价格及使用方便来看,SRAM优于FRAM;但是从整个设计来看,FRAM还有一定的优势。假设设计中需要大约3KB的SRAM,还要几百个字节用来保存启动代码的E2PROM配置。
非易失性的FRAM可以保存启动程序和配置信息。如果应用中所有存储器的最大访问速度是70ns,那么可以使用1片FRAM完成这个系统,使系统结构更加简单。
(3)FRAM与DRAM
DRAM适用于那些密度和价格比速度更重要的场合。例如DRAM是图形显示存储器的最佳选择,有大量的像素需要存储,而恢复时间并不是很重要。如果不需要下次开机时保存上次内容,使用易失性的DRAM存储器就可以。DRAM的作用与成本是FRAM无法比拟的。事实证明,DRAM不是FRAM所能取代的。
(4)FRAM与Flash
现在最常用的程序存储器是Flash,它使用十分方便而且越来越便宜,程序存储器必须是非易失性的,并且要相对低廉,还要比较容易改写。而使用FRAM会受访问次数的限制。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573162c101000dfm.html
尊重作者

网友:
谢谢楼主转来分享 顶一下

网友:
注意几个关键字:“访问次数”、“读取次数”、“写入次数”
如果没记错的话,FRAM里的数据在读出的时候会被破坏,所以在读出之后需要重新写回(一般这个过程由硬件自动实现)。每一次的读取操作本质上是读取+写入操作。因此FRAM的寿命是以“访问次数”来统计的。
Flash有擦除次数限制,这个次数低于FRAM,但是Flash读取次数几乎无限制。由于存在擦除周期,所以Flash写入慢读取快。

网友:
顶楼的文章是出土文物。
早年FRAM的访问寿命是10^10次,这个数字看着似乎挺大,但如在程序里反复读的话其实不咋经用的,现在的FRAM寿命已涨了10000倍。
Ramtron公司也早在2012年就被Cypress吞并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