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7F0C80212ESP如何使用电压旋钮调节定时器PWM占空比】

楼主:
R7F0C80212ESP如何使用电压旋钮调节定时器PWM占空比
   这次使用R7F0C80212评估板实现电压旋钮调节定时器来控制PWM的占空比,可以用来控制风扇或是电机的转速等,应用的场合很多。
  程序相关功能如下:
(a)    对IO端口进行初始化操作
(b)   实时器输出PWM功能的初始化操作
(c)   ADC功能初始化操作
(d)   设置选项字节
   在主循环中应用:
(a)    启动定时器输出操作
(b)   启动ADC,检查转换完成标志位,重新开始新的转换操作
(c)   MCU中断启动
按下面顺序操作:
1.        打开工程”PWM_AD.mtpj”
2.        连接CS+内设GUI软件仿真
3.        下载程序
4.        重新执行(Restart)程序;
5.        用户可以在软件仿真视窗里的”I/O Panel1”,对电压旋钮进行操作,作为电压输入;
6.        用户可以在软件仿真视窗里的”Timing Chart1”,观察To00,To11对应的IO口状态.
1)                     打开工程后,在”Project Tree”视窗里的Debug Toool,按鼠标右键,选择”Rl78 Simulator
file:///C:/DOCUME~1/ADMINI~1/LOCALS~1/Temp/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 2)                     在Debug Toool内的选项”Connect to Debug Tool” Rl78 软件仿真
3)                     连接成功后,软件仿真GUI视窗启动操作界面如下:
4)                     旋转电压旋钮调节PWM的占空比.

网友:
仅仅是软件仿真啊, 跟跑一个demo例程没什么区别, 楼主可以把硬件做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