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MCU 活动R7F0C80212 EZ CUBE使用总结(之三)

楼主:
开始一段时间一直在调试,现在慢慢也已经结束了,基本功能也已经实现了
P02口波形
红外发射管上的波形
接收管上的波形
整形后的波形
最后来张被虐待的开发板的全家福吧!因为只有简单的开关,而且没有设备拍,所以视频就算了!
见笑了!终于结束了!

网友:
程序是在例子程序上改的,修改了一些地方
/
#pragma interrupt INTTM00 interrupt_inttm00
#pragma interrupt INTTM01 interrupt_inttm01
#pragma interrupt INTTM01H interrupt_inttm01h

#pragma sfr

#include "common.h"

/*
*******************************************************************************
**  Global declaration
*******************************************************************************
*/
void main(void);
void IO_Init(void);      /* */
void TAU0_PWM_Init(void);  /* */
void TAU0_Start(void);   /* */
void TAU0_Stop(void);    /* */
void sence_Stop(void)

unsigned long cnt[3];
unsigned short breath;
unsigned char breath_dir,i,j;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mode;

        cnt[0] = 0;
        cnt[1] = 0;
        cnt[2] = 0;

        breath = 0;
        breath_dir = 0;

        /* I/O Port Init */
        IO_Init();

        /* TAU0 Timer Init */
        TAU0_PWM_Init();
        /* Enable Interrupt */
        EI();
        /* Start Timer, i.e. PWM output */
        TAU0_Start();

        mode = 1;
        /* Program Loop */
        while(1)
        {
         P0.3=1;//关闭IR
  for (j=0;j<100;j++)NOP();//抗干扰
  if (P13.7 == 0)   //判断接收是否为0

    {
  sence_Stop();       //正常----IR发射关闭--进入等待发射IR流程
                 }
   else                    //否,是干扰
     {
      sence_interfere();   返回重新扫描
                     }

for (j=0;j<100;j++)NOP();//抗干扰
    P0.3=0;//发射IR
for (j=0;j<100;j++)NOP();//抗干扰

if (P13.7 == 1)     //当收到信号为1,有感应执行下面
              {
                     while(P13.7 == 1);//收到信号为1,执行下面
                     mode=(mode+1)%2;

                     if (mode)
                     {                  //收到信号为1,进入这个语句

                            TAU0_Stop();//关灯
                     }
                     else      //没有收到信号进入这个语句
                     {
                            TAU0_Start();//开灯
                     }
              }
        }
由于不支持中文,注释是我重新后加上,最近很忙,只能这样了,算了,发主要部分吧,只是实现功能,高手请无视吧,本人主要用PIC,这个只能算新手,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