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 stm32l053开发板外部中断

楼主:
使用板载按键输入模仿外部中断输入,外部中断所接管脚为PC13,LED来响应外部中断。
使用CUBEMX生成十分简单
1.RCC时钟配置,请看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7853-1-1.html
2.GPIO_EXTI配置

3.中断响应程序编写
在编写中断函数之前先要将PA5和PC13都置为高电平即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13,GPIO_PIN_SET);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SET);

中断服务函数在stm32l0xx_it.c文件中叫做void EXTI4_15_IRQHandler(void)
这个只是4-15中断处理还要看处理gpio_pin13这根中断线的程序名字叫做HAL_GPIO_EXTI_IRQHandler(GPIO_PIN_13);

if((__HAL_GPIO_EXTI_GET_IT(GPIO_Pin) != RESET)&&(GPIO_Pin==GPIO_PIN_13))
  {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GPIO_Pin);
                HAL_Delay(20);
                if(HAL_GPIO_ReadPin(GPIOC,GPIO_Pin)==RESET)HAL_GPIO_TogglePin(GPIOA,GPIO_PIN_5);
  }

主要判断中断是否是发生在GPIO_PIN_13上,然后延时对按键进行去抖最后翻转PA5,到此stm32l053上一个简单的外部中断完成。

下面是用mbed书写的中断程序
#include "mbed.h"

InterruptIn mybutton(USER_BUTTON);
DigitalOut myled(LED1);

float delay = 1.0; // 1 sec

void pressed()
{
    if (delay == 1.0)
        delay = 0.2; // 200 ms
    else
        delay = 1.0; // 1 sec
}

int main()
{
    mybutton.fall(&pressed);
    while (1) {
        myled = !myled;
        wait(delay);
    }
}

网友:
如果在外部中断服务函数HAL_GPIO_EXTI_Callback()里放入官方的延时函数HAL_Delay(20),系统会死在那。
是不是几个中断嵌套或者冲突???

void HAL_GPIO_EXTI_Callback(uint16_t GPIO_Pin)
{
  if(GPIO_Pin == BT1_PIN)
  {
//这句改成我自己编写的延时函数之后,每次按下按键LED翻转,否则第一次亮了再也没反应
    MY_Delay1ms(20);
    if(BT1_Value==BT1_Down)
                        LED2_TOGGLE;
    __HAL_GPIO_EXTI_CLEAR_IT(BT1_P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