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stm32l053开发板串口程序,使用printf函数

楼主:
最近在研究这块板子,发现官方例程里面的usart十分不好用,自己将程序修改为f1系列常用的形式供大家交流,有错误的地方还望提出!
1.rcc时钟配置请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7853-1-1.html
2.usart设置,由于板载VCP,而且已经和usart2的RX、TX连接好,即PA2、PA3,那就不必使用usart1了(还有外接一个usb转串口模块)
主要设置异步方式、波特率、数据长度等常见参数,步骤如图所示,其他部分默认就好

2.gpio配置和usart2中断配置

3.printf函数重映射
#if 1
#pragma import(__use_no_semihosting)
//标准库需要的支持函数
struct __FILE
{
        int handle;

};

FILE __stdout;
//定义_sys_exit()以避免使用半主机模式
void _sys_exit(int x)
{
        x = x;
}

//重定义fputc函数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2->ISR&0X40)==0);//循环发送,直到发送完毕
    USART2->TDR = (uint8_t) ch;
        return ch;
}
#endif

由于使用printf函数请将stdio.h包含进来
4.使能接收中断
在初始化usart2函数中加入        __HAL_UART_ENABLE_IT(&huart2,UART_IT_RXNE);使能接收中断
5.中断服务函数书写(参考原子例程修改,详细内容请参考《STM32不完全手册-库函数版本_V3.0》)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串口1中断服务程序
        {

        uint8_t Res;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if(__HAL_UART_GET_IT(&huart2, UART_IT_RXNE) != RESET)  //
    {
          USART2->RQR |= 0x08;//?? RXNE
          Res =USART2->RDR;//USARTx_RX_Data(&UartHandle);
        if((USART_RX_STA&0x8000)==0)//
       {
               if(USART_RX_STA&0x4000)//
             {
                     if(Res!=0x0a)USART_RX_STA=0;//
                    else USART_RX_STA|=0x8000;        //
             }
           else //?????0X0D
           {
                 if(Res==0x0d)USART_RX_STA|=0x4000;
                 else
                {
                       USART_RX_BUF[USART_RX_STA&0X3FFF]=Res ;
                      USART_RX_STA++;
                      if(USART_RX_STA>(USART_REC_LEN-1))USART_RX_STA=0;//
               }
          }
       }

  }
                HAL_NVIC_ClearPendingIRQ(USART2_IRQn);
}

由于我的中断函数直接写在了usart.c文件中,需要将stm32l0xx_it.c文件中的同名函数注释掉。
定义了一些变量详细内容请参考附件
6.主函数的任务
判断用户是否从串口输入内容,如果输入就将输入的内容再次从串口发送出去,否则一直发送默认内容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r\n\r\n");
                        for(t=0;t                         {
                                //printf("",USART_RX_BUF[t]);
                                USART2->TDR = (uint8_t)USART_RX_BUF[t];//向串口2发送数据
                                while((USART2->I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
                else
                {
                times++;
                        if(times%1000==0)
                        {
                                printf("\r\nSTM32L053 Nucleo开发板串口实验\r\n");
                        if(times%200==0)printf("请输入数据,以回车键结束\n");
                        HAL_Delay(2);

附件的例程使用了外部的HSE晶振,如果没有焊好HSE晶振请不要直接使用本例程,将历程中的RCC配置好后再使用。

网友:
楼主您好,我刚用这块开发板,我用的USART1,在PA9,PA10上接了线到u转串口线,用官网例程改了一下,试了一下发数据,串口助手始终接收不到数据,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TX和RX顺序对不对啊?把 GND 也接上。

网友:
请问楼主一定要用你用的那个串口软件吗,那个软件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