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组网的问题!!!!!!!!!!!!!!!!!!!

楼主:
stm32 can总线多节点通信时,有一个节点突然断电,导致整个can网络无法正常通信,恢复上电也不能正常通信,必须复位主节点,整个网络才能正常

can网络实现的是主从结构,一个主节点主动发送数据,其他从节点应答,突然一个从节点断电之后,感觉主节点好像发不出数据了,死掉了一样

网友:
CAN不会这样吧,这样就导致网络瘫痪,CAN就不会这么安全了

网友:
有可能是你的主节点一直在等从节点的数据,使主节点不能正常执行。你应该设置一个等待时间,如果收不到从节点的数据,等一段时间之后,就放弃等待,执行下一段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