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楼主:
请问,AD10中出现这个是怎么回事呢?应该怎么改呢?谢谢各位
“Net Antennae (Tolerance=0mil) (All) ”

网友A:
应该意思是天线网络布线公差是0mill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意思是天线网络布线公差是0mill

那应该怎么改呢?是说明电路有错误吗?还是怎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怎么改呢?是说明电路有错误吗?还是怎么的?

你这个应该是PCB上有一根长导线只接了一头,另一头空的,所以像天线一样,有可能产生发射功率。如果是无用线,删掉既可,或者两头都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怎么改呢?是说明电路有错误吗?还是怎么的?

你这是在哪出现的?summary report里面出现的吗?这个好像是正常的吧,不是错误也不是告警。这是约束管理器里可以设置的一个布线规则吧。如果有那条线违反这个规则了,会有报告出来,报告里也会有错误的数量。不清楚你的问题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