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芯片的封装和原理图画的是否正确啊

楼主:
找了一下发现没有ADXL362的原理图库和芯片封装,自己试着画了一下不知道对不对,用IPC封装向导生成的。CC, 16-Pins, Body 3.22x3.00mmx1.14mm, Pitch 0.50mm, IPC Medium Density

ADXL362:微功耗、3轴、2 g4 g8 g 数字输出MEMS加速度计 (Rev B,

网友:
按照这个画封装,楼主的应该正确

网友A:
用altium这样画出来是不对的,实际制作出来的焊盘是按照你 soler layer来做的,现在你solder layer上焊盘全部搞到一起了,那你做出来的板子上焊盘肯定短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altium这样画出来是不对的,实际制作出来的焊盘是按照你 soler layer来做的,现在你solder layer上焊盘全 ...

你别吓楼主 这个是因为间距小 solder是在pad外边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别吓楼主 这个是因为间距小 solder是在pad外边沿的

solder确实是在pad外边沿的。solder layer是阻焊层,镂空的部分是pad,正常使用向导生成的PCB 封装,soler layer镂空的部分会比pad大一圈
我之前的说法不对,楼主不要采纳,多谢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