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7F0C80X单片机升级恒温焊台

楼主:
基于R7F0C80X单片机升级恒温焊台

一、        项目背景
    笔者有一款国产恒温焊台936,使用过程中,发现温度上升过慢,要10几秒中,精度也不是很准,决定采用R7F0C80x单片机进行升级改进下。
二、        功能描述
    1. 4位数码管高量显示。
    2. 2路按键参数设置。
    3. 可控硅控制输出。
    4. 过零检测    5. 桥式电路传感器采集。
    6. 根据片内容量,是否加入PID控制。
三、        技术实现
   基于R7F单片机,通过过零监测电路,在交流电在过零点时,触发可控硅输出,通过24V变压器对加热丝加热,通过低偏移OP放大器,组成桥式采样电路对加热芯温度采集,送入单片机10位AD取样,2路按键对参数设置,4位数码管温度显示。

// 1-->P4.0--->按键

// 2-->P125--->按键

// 3-->P137--->过零检测

// 4-->VSS

// 5-->VDD

// 6-->P0.0--->AD

// 7-->P0.1--->SCR

// 8-->P0.2--->595 DATA

// 9-->P0.3--->595 CLK

// 10-->P0.4--->595 STR

8路io,正好全部用完,真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三、        核心器件
1.OPA333
  2μV 偏移
  0.02μV/oC 漂移
  1.2μVpp 噪声
  17μA 静态电流
  350kHz 增益带宽
  轨至轨输入/输出
  1.8 至 5.5V 电源电压

2.R7F0C802
    R7F0C801805系列微控制器采用了RL78内核,在该类产品上同时实现了高速处理性能与最低的功耗,并且拥有一系列低引脚数的广阔产品阵容,
高精度±2%片上振荡器(TA = 0 + 40℃)使CPU运行可达到20 MHz,同时内置了可选上电复位和看门狗定时器等功能,有助于系统实现更紧凑的尺寸和低功耗,
使整个系统搭建成本更低。
3.BTA16
控制方式:双向
极数:三极
封装材料:金属封装
封装外形:平板形
关断速度:高频(快速)
散热功能:带散热片
频率特性:高频
功率特性:中功率
已经成尸体了,这次活动,没有随板附带几个片子,呵呵
四、        硬件说明
1.流程图
流程图-1

2.原理图

原理图-1

3.实物图

pcb图-1

pcb图-2

pcb图-3

成品-1

五、        源代码

待更新

六、        后记

待更新

网友:
这个啊 我也很想自己搞一个  楼主再详细点啊

网友:
已经成尸体了?

网友:
坐等更新,我的焊台还是新的,升温速度还好~~等时间长了,可以参考下楼主的方案~~

网友:
硬件都做好了啊。a1321 a1322 a1323 市面常用的3种加热芯,a1321 日本进口的好用,就是这几款加热芯的传感器的B值不知道,要自己挨个温度点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