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我的签到又断了...灵异事件啊

楼主:
貌似不是第一次了,之前几次都怀疑是自己记错了,但是这次确实是出问题了,晚上回来的时候专门确认过是签过到的,但是过了零点一看又变成从0开始了

网友:
过零点是新的一天了,没签,对啊?关键是你的芯币,少没,没少就无所谓啦!!!

网友:
是连续签到有问题吗

网友:
无所谓啦,累计签到还是在的

网友:
签到要点弹框的确定。不然不算签到。

网友:
咱先沟通下 我弄清楚了咋回事  呵呵

网友A:
这是我们技术给的你的签到日志:

24号清零,25号累加为1.

网友:
原来是只要不再签到就一直显示之前的连续天数...估计是23号漏了,杯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们技术给的你的签到日志:

俺也断了好几次~~~~~

俺同时在三个网站签到,淘宝最好,永不不出错,某一网站偶然会掉一次,ee最差,经常掉~~~~~~

不过后来俺找出了规律,基本上没掉过,假如俺今天凌晨(3-4点)签到,到明天下午(5-6点)再次签到,必掉~~~~~~

估计网站编程这家伙是这样写的代码~~~~~~

if   ( 连续签到确认 == true )
   {  if  ( 连续签到时间计数器 >= 36小时 )   // 这行代码连续签到出错的原因!!!
         { 连续签到时间计数器 = 0;
         }
      读取当前时间打卡连续签到;

   }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也断了好几次~~~~~

许哥猛  我让技术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也断了好几次~~~~~

许哥 刚刚和技术确认了,技术的回复:不是许哥说的那种方法编程的,是有时间记录的。

另外调出了许你的签到记录:

我们技术由衷地佩服许哥的精力。

网友:
这记录说明不了问题滴~~~~~~~

比如某一天签到,系统没记录,过几天再查询,这一天肯定是没有签到记录滴~~~~~~~

还有一个现象,比如今天签到了,明天在上线,发现ID自动登陆失效,重新登陆签到,那么上一天的签到记录必丢失,连续签到清0重新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