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光耦

楼主:
 光电耦合器(opticalcoupler,英文缩写为OC)亦称光电隔离器或光耦合器,简称光耦。它是以光为媒介来传输电信号的器件,通常把发光器(红外线发光二极管LED)与受光器(光敏半导体管)封装在同一管壳内。当输入端加电信号时发光二极管发出光线,光敏三极管接受光线之后就产生光电流,从输出端流出,从而实现了“电—光—电”转换。以光为媒介把输入端信号耦合到输出端的光电耦合器,由于它具有体积小、寿命长、无触点,抗干扰能力强,输出和输入之间绝缘,单向传输信号等优点,在数字电路上获得广泛的应用。   光耦合器的主要优点是:信号单向传输,输入端与输出端完全实现了电气隔离,输出信号对输入端无影响,抗干扰能力强,工作稳定,无触点,使用寿命长,传输效率高。光耦合器是70年代发展起来产新型器件,现已广泛用于电气绝缘、电平转换、级间耦合、驱动电路、开关电路、斩波器、多谐振荡器、信号隔离、级间隔离、脉冲放大电路、数字仪表、远距离信号传输、脉冲放大、固态继电器(SSR)、仪器仪表、通信设备及微机接口中。在单片开关电源中,利用线性光耦合器可构成光耦反馈电路,通过调节控制端电流来改变占空比,达到精密稳压目的。 在光耦电路设计中,有两个参数常常被人忽视,需要格外注意,   一个是反向电压Vr(Reverse Voltage ),是指原边发光二极管所能承受的最大反向电压,超过此反向电压,可能会损坏LED。而一般光耦中,这个参数只有5V左右,在存在反压或振荡的条件下使用时,要特别注意不要超过反向电压。如,在使用交流脉冲驱动LED时,需要增加保护电路。   另外一个参数是光耦的电流传输比(current transfer ratio,简称CTR),是指在直流工作条件下,光耦的输出电流与输入电流之间的比值。光耦的CTR类似于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是光耦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参数,它取决于光耦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值及电耦的电源电压值,这几个参数共同决定了光耦工作在放大状态还是开关状态,其计算方法与三极管工作状态计算方法类似。若输入电流、输出电流、电流传输比设计搭配不合理,可能导致电路不能工作在预想的工作状态。   除上述两个参数外,光耦还有几个参数是比较重要的,如:   1)正向工作电压Vf(Forward Voltage),Vf是指在给定的工作电流下,LED本身的压降。常见的小功率LED通常以If=10mA来测试正向工作电压,当然不同的LED,测试条件和测试结果也会不一样。   2)集电极电流Ic(Collector Current)光敏三极管集电极所流过的电流,通常表示其最大值。   3)C-E饱和电压Vce(sat)(C-E Saturation Voltage),即光敏三极管的集电极-发射极饱和压降。   4)上升时间Tr (Rise Time)& 下降时间Tf(Fall Time),其定义与典型测试方法如下图所示,它们反映了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光耦,其开关速度情况。 作者:antonine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研究光耦合器输出端的上升沿怎么改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没有研究光耦合器输出端的上升沿怎么改善呢?

后面加门!

网友A:
加门电路是可以的,对它的延时有一定改善,但还不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门电路是可以的,对它的延时有一定改善,但还不算好。

那换高速光偶

磁隔离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换高速光偶

磁隔离的,呵呵

只要不是推挽输出型的光耦合器,都存在上升沿太缓的问题,

现在的高速光耦合器只是提高了 “ 光耦合 ” 时的速度问题,真正能发挥它的高速特性,还需要配以适当的电路。

网友:
学习来了 原来还有那么多的学问啊

网友:
现在磁隔离用的越来越多了;
还有支持24V输出的,替代传统光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