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探头输入端一个电路分析

楼主:
为什么要这样接法?分压比是多少?R13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要串R7和R4?谢谢。
注:探头最大输入差分电压为1300V,MAX436最大输入差分电压范围-2.5V~+2.5V,如果按cd端前面的分压比计算1300*(7.5*2)/(2000*4+7.5*2)=2.43V,电压摆幅刚好是-2.43V~+2.43V,但是,为什么用GND来做中点电位(GND是整个差分探头的地)?

网友A:
R7和R13上半部分与R6并联,R4和R13下半部分与R3并联。R13可调,所以两个并联后的电阻(R7//R6和R4//R3)也可以微微调整。
元件不可能完全对称,运放也总存在一定失调,所以该电路输入为零时输出未必为零(当然输出不会很大,仅是微小的误差电压)。R13作用就是手动调整,使输入为零时输出为零(称为调零)。

网友B:
分压比正象楼主所说的那样。

R4和R7也是可以不串的,那样的调节范围将非常大,而调零只需要很小的电压(电流)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R7和R13上半部分与R6并联,R4和R13下半部分与R3并联。R13可调,所以两个并联后的电阻(R7//R6和R4//R3)也可 ...

也就是说R13是为了ab短接时调零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R13是为了ab短接时调零用的?

Ye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压比正象楼主所说的那样。

R4和R7也是可以不串的,那样的调节范围将非常大,而调零只需要很小的电压( ...

如果R4和R7不串的话,那就会影响分压比,不过这些电阻是怎么选择的,还没搞懂。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R4和R7不串的话,那就会影响分压比,不过这些电阻是怎么选择的,还没搞懂。

不串R4、R7时,可能你稍微调一下电位器,中点电压就向另一边偏了。

选择这些电阻,可根据IC手册给的最大失调电压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串R4、R7时,可能你稍微调一下电位器,中点电压就向另一边偏了。

选择这些电阻,可根据IC手册给的最 ...

好的,谢谢,我想问下,有没有解释失调电压这些分析的相关书籍,我发现光看芯片手册也没看懂,也不知那些参数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的,谢谢,我想问下,有没有解释失调电压这些分析的相关书籍,我发现光看芯片手册也没看懂,也不知那些 ...

电路基础及电子线路的书很多的。这些书没有版权,新书旧书一个样。可以在网上找一下。

网友:
求完整图纸,正需要,买个差分探头太贵了,不需要精度多高,能出方波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