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623

楼主:
电路图如上,为什么最大输出只有1V???
求助,,,

网友A:
AD623是规至规放大器,如果测量楼主图中所樯的CH0点的电压,最大达不到接近5V,可能原因有:

1,输入信号过小
2、输入的是交流。
3、电路焊接可能有误
4、器件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623是规至规放大器,如果测量楼主图中所樯的CH0点的电压,最大达不到接近5V,可能原因有:

1,输入信 ...

电路焊接无误,输入是直流0-100mv

网友:
我也碰到了相似的问题
请问楼主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