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27 dsp launchpad扩展板总算修改制作完了。

楼主:
这块板子特别适合参加电子竞赛的人使用,前后修改过3次,都有缺点和瑕疵,
不知道这次是否克服了这些缺点和瑕疵。

网友A:
应该在数字电源,全桥变换输出,编码器等比较它“强项的应用”做个板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应该在数字电源,全桥变换输出,编码器等比较它“强项的应用”做个板子!

呵呵,这个只是块学习板,把这块板子上的实验搞清楚了,
c2000 dsp和ARM Cortex M3/M4的开发基础,基本上也
算具备了。现在微控制器原理和开发方式也差不多,
根据自己的专业学好一种,其他也就迎刃而解了,
这块板子实验有部分使用基于固件的模式写成(这是TI大力推荐的方式)。
还想加进基于模型设计的方法开发dsp更容易和快捷。
你说的很对,如果板上的实验自己都能搞定,你说的
那些东西就更不在话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个只是块学习板,把这块板子上的实验搞清楚了,
c2000 dsp和ARM Cortex M3/M4的开发基础,基本 ...

学习了基础的以后,我觉的ti提供的28**的库是比较特殊的,使它不同于普通片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基础的以后,我觉的ti提供的28**的库是比较特殊的,使它不同于普通片子

其实28027 dsp很有优势,好像才1.8美元一片,这个价格对单片机有
大的竞争优势。但这块片子资源也很有限,比如,没有CAN、网络和SD卡等
功能,如果想增加这些功能必须增加驱动芯片和编写驱动程序,应该有
一定的难度,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其实28027 dsp很有优势,好像才1.8美元一片,这个价格对单片机有
大的竞争优势。但这块片子资源也很有限 ...

“比如,没有CAN、网络和SD卡等
功能,如果想增加这些功能必须增加驱动芯片和编写驱动程序”

28027即使加了
SN65HVD1040-HT | CAN 收发 也难通讯
你说的网络,sd fs,那加个 ENC28J60就有以太网通讯咯,用spi口接sd卡也可以用用

你继续努力,多出些好东西给大家吧!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如,没有CAN、网络和SD卡等
功能,如果想增加这些功能必须增加驱动芯片和编写驱动程序”

呵呵,28027没有CAN控制器,应该加一个MCP2515can控制器和
一块驱动器1050芯片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