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R5969launchpad控制板征求意见

楼主:
       这次活动大家拿到的板子是不带液晶,这对于那些想体验电容触摸按键和TI提供的液晶显示界面库的朋友带来了一些遗憾,楼主也是看到拿到sharpLCD控制板的网友的液晶显示界面确实不错,所以也想移植TI提供的显示界面库玩玩。我设计的这个板子的样子是模仿sharpLCD做的,液晶的两边带PCB的电容触摸滑条;因为sharp的那个LCD屏太贵了,我使用的是廉价的NOKIA的手机屏,板子上引出串口接口,而且带有一个IIC接口的PU6050模块接口,这个launchpad的引出管脚就差不多用完了。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可以做适当的修改,说不定又可以再设计出一个扩展板。

网友:
撸主V5啊
真漂亮

So TM what......?

网友A:
触摸通道的走线与覆铜距离再远一些

网友A:
左边的那个触摸是不是有个通道没有连>?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触摸通道的走线与覆铜距离再远一些

电容触摸按键和其的走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那个触摸是不是有个通道没有连>?

前面有修改过,而且又用了复位板子的错误,这个线弄没了。

谢谢提醒。。。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容触摸按键和其的走线吗??

各通道直接的以及各通道与地网络好像要保持一些距离,否则会干扰

现在我们在用赛普拉斯的触摸芯片,他们的规格书上这么建议的,放置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触摸按键和其的走线吗??

这个是建议值
看上去你的那个有点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通道直接的以及各通道与地网络好像要保持一些距离,否则会干扰

现在我们在用赛普拉斯的触摸芯片,他们 ...

触摸按键和地的覆铜的间距我有加大间距,其实板子的顶层覆铜我是铺了好几种类型的。这类的板子做过

网友A:
等我做的时候你也要给我多提点建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我做的时候你也要给我多提点建议啊

网友C:
嘿嘿,楼主画的板子真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嘿嘿,楼主画的板子真漂亮

板子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