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示波器几种常见故障的分析

楼主:
安泰测试维修中心根据多年的维修经验,帮大家分析示波器的几种特殊故障,供广大的电子仪器维修者参考和学习。
一、无扫描线
出现无扫描线故障时应先检查电源电路、示波管电路、触发扫描电路、X轴放大器等的工作是否正常。若这些部分工作都正常,则可能是增辉通道(Z通道)的故障,因为示波管栅极电位通常比阴极电位负60—70伏,一般情况下,阴极发射电子受栅极负压抑制能到达荧光屏的甚少。X轴通道产生扫描电压的同时也产生一增辉信号,增辉信号经Z通道后送到示波管栅级,使栅极电位提高30伏左右,阴极电子就会射到荧光屏上,形成较亮的扫描线。如果无增辉脉冲或增辉脉 冲幅度不够,则必然引起无扫描线故障。
二、通电后扫描线逐渐变暗
这种故障可能是高压电源故障引起,也可能由示波管灯丝电路故障引起。对于高压电源,为保证示波管有良好的聚焦和稳定的亮度,要求电源有很小的纹波和足够的稳定性,因此通用示波器高压电源大多采用直流~直流变换器(通称高频高压),如果高频高压电路的滤波电容性能变劣,或高压引线绝缘层老化,都可能造成高压漏电致使扫描线逐渐暗淡。
此外,示波管灯丝一端一般是通过一电阻与阴极相连的,故灯丝也处于负高压电位。若变压器绕组对地绝缘性能变差,则会造成负高压漏电,使阴极负压绝对值减小,因而栅、阴之间电位差绝对值增大,结果造成扫描线变暗,这种故障往往与通电时间有关。要解决此问题可以重绕变压器,但比较麻烦。较简单的方法是另取一6.3伏变压器直接给灯丝供电。
     三、扫描线有调辉现象(一小段明,一小段暗)
安泰测试维修工程师根据多年的实践,总结出引起此类故障的原因主要有三:
1、消隐电路隔直电容断路,失去抑制干扰能力,致使扫描线出现调辉现象。
2、示波管老化,电子发射能力差,调制能力也差,即使微弱干扰信号也不能掩盖,造成调辉现象。解决办法最好更换示波管。
3、重新绕制的高频高压电路的振荡变压器,在绝缘、浸渍、烘干等工序中未按严格的工艺要求进行,因而变压器工作一段时间后发热。变压器损耗增加, 整流电源供给的电流就增加,整流电源中的100Hz脉动成份也相应增大,高频高压受100Hz纹波的调制,就使扫描线出现调辉现象。因此,在重绕高频变压器时,应接严格的工艺要求进行。
希望上文的示波器故障分析对广大的仪器维修者有所帮助。以后大家如果有仪器仪表维修相关的问题,可以咨询安泰测试的工程师,遇到不太容易维修的仪器也可以委托安泰测试,安泰测试维修周期短,费用低,而且提供保修服务,属于西北最专业的仪器维修机构。
下来给大家简单介绍下安泰测试的维修流程,发货后工程师检查,检测后报价,经过用户确认,然后开始维修,维修后通过国家级计量单位计量合格,并出具《计量合格证书》。

网友:
总结的不错,好像都是模拟示波器的维修经验
顶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