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txmega32a4接收48000波特率的数据

楼主:
当时为了利用U转串调试方便,引出两根导线(GND和RX),如图所示,结果在74LVC4245的接收端产生了方波,方波会引起单片机不断地进中断,影响其它中断的进入。把导线去掉之后,问题就解决了,是不是导线接法的问题啊,对干扰什么的不太懂,就想知道为什么是这个情况。刚开始一直以为是程序的问题。用示波器检查了一下才发现是导线的问题。求解答原因。

网友:
给出实际电路图,照片没有意义。

网友:
楼上说的对,74LVC4245的输入和输出都是什么样的呢。导线两端都怎么连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