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数据通信模拟需要哪些软件

楼主:
小弟弟我最近在搞以太网的通信试验
但是我没有开发板
所以ARM7的,cm3的都无所谓
但是不知道如果可以的话需要哪些模拟软件,编译器用KEIL
目前只需要实现通过RJ45网口的数据传输功能即可
谢谢各位了

网友A:
需要什么模拟软件,没有听懂,是仿真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什么模拟软件,没有听懂,是仿真软件?

是的,需要仿真软件
就像做模拟串口通信一样,用虚拟串口和上位机软件模拟串口通讯
因为我没有开发板,也不知道有没有虚拟的RJ45网口之类的仿真工具,所以只好发帖求助了

网友:
在电脑上加一个虚拟网卡就可以了。用以太网调试软件用这个虚拟网卡给你的上位机软件用的网卡发数据应该就可以了。或者用两个虚拟网卡配成对。没有做过以太网,但是见过这么干,你试试吧,虚拟网卡windows本身就带,添加新硬件就可以了,具体操作网上找吧,给你提供了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