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简单的多任务,没成功执行

楼主:
最近学习ucos,在书上的代码上稍微做了一下改变,没有出现多任务的情况(疑惑):
代码结构如下:
<font size="5">/*******声明mytask,youtask两个任务*****/
int lock = 0;   //全局变量 锁
/****main********/
int main()
{
...
...
OSTaskCreate(mytask, 0, &mytask_stk[STK_SIZE - 1], 0);  //mytask的优先级别为0
OSStart();
}
</font>

<font size="5">/*******************任务mytask**********************************/

void  mytask (void *pdata)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OS_ENTER_CRITICAL( );
    PC_VectSet(0x08, OSTickISR);                //安装时钟中断向量
    PC_SetTickRate(OS_TICKS_PER_SEC);   //设置时钟频率
    OS_EXIT_CRITICAL( );
    OSStatInit( );                                           //初始化统计任务
    OSTaskCreate(
                youtask,                                    //创建任务MyTask
                0,                                               //给任务传递参数
                &YouTaskStk[STK_SIZE - 1],      //设置任务堆栈栈顶指针
                0                                                //youtask的优先级别为2
                );

    for (;;)
    {
if (!lock) {
lock = 1;                                //资源加锁
printf("my task\n");               //执行的打印任务
lock = 0;                               //资源解锁
}
sleep(1);                                //阻塞1S
}
*******************任务youask**********************************/
void  youtask (void *pdata)
{
#if OS_CRITICAL_METHOD == 3
    OS_CPU_SR  cpu_sr;
#endif
    pdata = pdata;
    for (;;)
    {
if (!lock) {
lock = 1;                                 //资源加锁
printf("Your task\n");              //执行的打印任务
lock = 0;                                 //资源解锁
}
sleep(1);                                  //阻塞1S
    }  //for
}</font>

<font size="5">                             </font>

运行的结果只打印: mytask
本意是想按照任务的优先级来打印
my task
your task
my task
your task
...
...
没搞明白为啥只有一个任务执行了,而不是两个通过调度器来完成多任务?

网友:
sorry, 问题找到了 sleep不能代替OSTimeDlyHMSM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了就好 :)

是的,soso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