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数码管显示遇到些问题,菜鸟求大神帮忙!

楼主: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要显示的0~9数字*/
uchar code CTR[]={0xF8,0xF9,0xFA,0xFB};/*控制显示哪位数码管*/
uchar Data1[4]={0x00,0x00,0x00,0x00};/*定义一个四位的数组,初始为0*/
uint i;
void delay(uint t)
{
uint k;
for(k=0;k<=t;k++);
}
void Change(uint i)
{
Data1[3]=i/1000;
Data1[2]=i%1000/100;
Data1[1]=i%1000%100/10;
Data1[0]=i%1000%100%10;
}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k;
for(k=0;k<=3;k++)
{
  P2=0;
  P0=Data1[k];
  P2=CTR[k];
  delay(50);
}
}
void main()
{
i=6329;
Change(i);
while(1)
{
  Display();
}
}
为什么变量跟踪要显示的数组Data1的值没问题,但实际数码管显示的却是乱码??
求指教!

网友:
四位数码管显示问题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实现四位静态数码管显示1970;
unsigned char code TAB[]={0xF8,0xF9,0xFA,0xFB};
void main()
{
   while(1)
          {
                P0=0;
                   P1=TAB[0];
                P0=LED[0];
                P0=0;
                P1=TAB[1];
                P0=LED[7];
                P0=0;
                P1=TAB[2];
                P0=LED[9];
                P0=0;
                P1=TAB[3];
                P0=LED[1];
        }
}

第二种方式
/*unsigned char code Display[]={0x3F,0x07,0x6F,0x06};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k=4,*p;
        p=Display;
        P1=0;
        while(1)
        {
           if(k>3) k=0;
      P0=*(p+k);
                P1=TAB[k++];
                for(i=0;i<=50;i++);
                P1=0;
        }
}*/
为什么前面的程序实现方法数码管确实是显示1970而用指针实现的数码管却显示1978;

网友A:
问题出在 P0=Data1[k];
你要传给IO口的是字库,而不是计算出来各个位的数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出在 P0=Data1[k];
你要传给IO口的是字库,而不是计算出来各个位的数值

嗯,谢谢你!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