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55的EMIF配置

楼主:
本人DSP新手,在配置DSP的EMIF时有个问题不懂请教各位大神!
         在将EMIF配置为同步模式的外部存储器时为什么将hwSetup.ceCfg[0] = &syncVal,其它的都赋为NULL。如果将ceCFG[1]...ceCFG[3]赋为 &syncVal的话就不对。如图 ,请问这是为什么?如果改变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谢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没配过,看在我将来可能要做芯片FAE的份上,提供一下思路你自己跟一下吧

看看这个ceCFG[1]...ceCFG[3]是干什么用的,track一下代码应该对你来说不是难事吧

看看他是怎么用的,然后看一下EMIF的手册,这个应该是个比较简单的文档,不会是那种2、300页的英文文档

既然是新手,又想做这块,就拿出态度来吧,世上无难事,如果什么东西都想别人直接告诉你的话,那将永远是一个新手只能在门外徘徊

搞起!

网友B:
*ceCfg[NUMCHIPENABLE]用于选择配置寄存器类型,同步还是异步,NUMCHIPENABLE在CSL 中为4,有4个空间CE2-CE5,比如可以把CE2分配给FPGA,CE3分配给SRAM,CE4分配给FLASH等,这是由你的硬件设计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eCfg[NUMCHIPENABLE]用于选择配置寄存器类型,同步还是异步,NUMCHIPENABLE在CSL 中为4,有4个空间CE2-CE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配过,看在我将来可能要做芯片FAE的份上,提供一下思路你自己跟一下吧

看看这个ceCFG[1]...ceCFG[3]是 ...

感谢你忠恳的建议,你说的很正确。有些问题我理解的的确不是很深刻,我也一直在努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