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将Nucleo板作为调试器调试其他板子

楼主:
最近在开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STM32F205,我是初次接触STM32,一切都是在同事指导下完成的。由于我不怎么使用STM32,J-Link调试器也是找同事借用的,但是他也经常需要用J-Link下载程序,所以我们经常将同一个J-Link调试器传过来传过去的。前几天这个内嵌ST-Link2-1调试器的Nucleo开发板总算到了,我当然得考虑考虑怎么样直接利用这个ST-Link咯,至于创意什么的先放一边去,把工作完成了再开发DIY项目。

至于怎么使用这个ST-Link调试器,我们得好好考虑。我们知道,板载ST-Link是与L053R8芯片直接连在一起的,要调试外部的电路板,必须先断开他们之间的连接。当然,狠狠心直接将仿真器与应用电路掰断是一个办法,但是这样一来,从此就再也无法使用ST-Link来调试L053R8应用板了。想想真舍不得,于是我们要找一个更合适的方法来将ST-Link与应用板断开来。

要调试外部电路,光断开这个连接还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找到SWD端口所在的连接件,然后用跳线将其与外部应用板连起来。

闲话少说,先下载原理图

从板子上看,很容易猜到CN2与这个设置有直接关系,并且应该选择左边画着一条白线的那种跳线方式。先吐槽一下这奇葩的丝印,我看了半天愣是没有猜出出它到底表示跳帽要接上还是不要接上。。。

再看原理图,这里倒是说得很明确,Jumpers OFF是选择ST-LINK,然后我们来看看它到底是怎么实现的。CN2的1、2和3、4分别短接,那么SWCLK信号依次经过SB3、CN2、SB5到达上方的SWD接口,SWDIO依次通过SB7、CN2、SB9到达上方的SWD接口。其中观察开发板背面可以看出,SW3、SW5、SW7、SW9通过0欧电阻连接,而SW4、SW6、SW8、SW10是断开的。

这里再吐槽一下原理图,太多这样的连接点了,却又不标记默认焊没焊0欧电阻,必须看了板子才知道,光看原理图根本没办法判断。

当然,从这幅图还可以知道,CN4就是SWD的接口了,从上往下数第2、3、4脚分别为SWCLK、GND、SWDIO,连接这三根线就可以调试外部电路了,当然,外部电路需要自备电源。实物连接图见下图:

就在写这个帖子的时候,为了得到更详细的资料,我下载了《STM32 Nucleo用户手册.pdf ,才欲哭无泪地发现这些工作几乎白做了(见下图)。

人家将使用ST-Link调试外部电路的步骤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为什么之前我没有下载这份资料!!!

另外,断开刚刚的两个跳线能让ST-Link与L053应用电路断开,但是L053实际上还是供着电的(从LED灯可以看出)。为了彻底断开L053电源,我还将JP5和JP6的跳线也断开来了。

另外,在软件连接ST-Link和使用ST-Link下载的前后,板子右上角的双色灯LD1会有不同的显示效果,由于板子在公司没有带回家,截图和拍照明天再补传。

网友:
很详细,我也打算这样用。

网友:
真巧,最近我也在玩NUcleo-f411re,和你的主芯片不一样而已。

网友:
st的带stlink的开发板这部分使用都一样

网友:
将Nucleo板作为调试器调试其他板子

网友:
Nucleo板设计的时候就充分考虑到了作为调试器调试其他板子,很强大。

网友:
不知道Nucleo连接打别的板子上,电脑上的识别的那个U盘的名字会不会变成别的单片机的名字

网友:
写的不错,已经用上去烧录其他芯片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对我有用

网友:
挺好的 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