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转换出现故障

楼主:
对于TMS320F2802,我测得的ADCREFP和ADCREFM分别是,1.01V和0.48V,AD采样老是1768。请问这是为什么呀?

网友:
DSP没用过,楼主先用人家正确的程序试下看。

网友:
将ADCREFP和ADCREFM分别接到模拟部分的电源和地试一下。

网友:
硬件没问题的话,可能程序问题;
改变输入看看,程序会不会变化,不会变肯定程序问题;
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模块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