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点我走出ARM学习的误区

楼主:
自己从去年这个时候就在搞嵌入式技术,下面是我的一些问题,请教大神给与指导
1、嵌入式技术,我是从ARM开始学的,因为有单片机的基础,所以,刚开始人为很好学,但是在这一年中就是不会使用ARM,看了很多视频,也看了很多ARM的书,除了会使用GPIO之外,其他的都会
2,因为Linux系统是开源的,所以,很多人在学这个,所以,我也学的是这个,但是,一年下来,除了能够简单的搭建一个开发环境,能够简单的操作系统外(就是很简单的操作,就像大多数人使用windows一样),关于开发的一些知识根本不懂,也不知道从哪儿着手
3、我现在在学习嵌入式系统这方面,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不知道有没有哪位朋友大神能够给与一些知道,指点我走出迷雾

网友:
你需要有一个目标。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慢慢的就都掌握了,一年下来能入门也不错了,arm+linux这个还是比较复杂的,短时间不会有效果,容易半途而废,所以要坚持。

网友:
知识就像是沙漏,中间是最薄弱的,要学上层学下层,都很难。当然,上层难在往往都是思想,这里先不考虑。

实际来说,想要学会ARM核心的东西,不容易,想学Linux,也不容易,其实二者都很底层。试着先把比底层略高一层的东西学出来,使用起来游刃有余,然后再考虑往上学往下学的问题。

怎么学比底层略高一层的东西呢?
对于ARM,其实就是学着使用一些现成的库,简单的开发板,就是利用驱动库在屏幕上乱写乱画,再利用驱动库识别用户的输入,有现成的例程可以抄袭,抄了以后研究。
对于Linux,就是安装上Linux之后,像大多数人用Windows那样使用系统,用它写文件,用它上网用它聊天,用它看电影听歌,你真的能像大多数人用Windows那样使用它么?试着完全不用Windows,看看能不能生活一个月。如果可以,那可能就差不多了。

然后再深入研究,就有底气了。

网友:
坚持下来,做些小项目,慢慢就能入门了

网友:
学atmel的ARM9或者A5,哥以后手把手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