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寄存器版本的ADC试验+内部1.2v参考电压+P1.1A1通道采样

楼主:
这篇是FR5969的ADC的寄存器的版本使用芯片内部1.2V参考电压的简单试验。
本试验使用是FR5969片内的P1.1管脚对应的ADC通道1也就是A1,和前面的ADC试验最大的不同是使用的参考电压为芯片内部的1.2v的基准电压。

配置ADC:
  // By default, REFMSTR=1 => REFCTL 是配置内部参考电压的寄存器
  while(REFCTL0 & REFGENBUSY);                              // 如果参考电压发生器busy, 等待
  REFCTL0 |= REFVSEL_0 | REFON;                           // 选择内部参考源 ref = 1.2V,使能内部参考源

  // Configure ADC12
  ADC12CTL0 = ADC12SHT0_2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S&H=16,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ADCCLK = MODOSC; sampling timer
  ADC12CTL2 |= ADC12RES_2;                                // 12-bit conversion results
  ADC12IER0 |= ADC12IE0;                                      // 使能ADC转换完成中断,对应着ADC中断函数中case
                                                                                 // 语句的ADC12IFG0
  ADC12MCTL0 |= ADC12INCH_1 | ADC12VRSEL_1; // 选择通道1也就是A1,参考电压1.2v

  while(!(REFCTL0 & REFGENRDY));                           // 等待参考源生效

注意:单通道采样,ADC的参考电源为内部1.2v基准电压。软件设置ADC12SC采样和转换寄存器,在转换完成后自动清除。在主循环中,进入LPM0低功耗模式。等待ADC的转换完成进入ADC的中断函数中,在ADC中断服务函数中将强制CPU退出低功耗模式LPM0。如果A1的转换值大于0.5v,那么P1.0输出高电平,否者输出低电平。
调试的时候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设置断点,在寄存器观察窗口中查看采样转换的值。如下图:

//******************************************************************************
//  MSP430FR59xx Demo - ADC12, Sample A1, 1.2V Shared Ref, Set P1.0 if A1 > 0.5V
//
//  描述 :单通道采样,ADC的参考电源为内部1.2v基准电压。软件设置ADC12SC
//         采样和转换寄存器,在转换完成后自动清除。在主循环中,进入LPM0低功耗模式。
//         等待ADC的转换完成进入ADC的中断函数中,在ADC中断服务函数中将强制CPU退出
//         低功耗模式LPM0。如果A1的转换值大于0.5v,那么P1.0输出高电平,否者输出
//         低电平。
//
//                MSP430FR5969
//             -----------------
//         /|\|              XIN|-
//          | |                 |
//          --|RST          XOUT|-
//            |                 |
//        >---|P1.1/A1      P1.0|-->LED
//
//   IC爬虫
//
//   Sep 2014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6.1
//******************************************************************************
#include <msp430.h>

int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停止看门狗

  // GPIO Setup
  P1OUT &= ~BIT0;                // 设置P1.0的上点起始状态:输出低电平
  P1DIR |= BIT0;                 // 设置P1.0为输出方向
  P1SEL1 |= BIT1;                // 配置P1.1为ADC通道A1
  P1SEL0 |= BIT1;

  PM5CTL0 &= ~LOCKLPM5;          // 关闭上电端口默认输出高阻抗的功能,使能上电保持起始设置

  // By default, REFMSTR=1 => REFCTL 是配置内部参考电压的寄存器
  while(REFCTL0 & REFGENBUSY);   // 如果参考电压发生器busy, 等待
  REFCTL0 |= REFVSEL_0 | REFON;  // 选择内部参考源 ref = 1.2V,使能内部参考源

  // Configure ADC12
  ADC12CTL0 = ADC12SHT0_2 | ADC12ON;        // Sampling time, S&H=16, ADC12 on
  ADC12CTL1 = ADC12SHP;                     // ADCCLK = MODOSC; sampling timer
  ADC12CTL2 |= ADC12RES_2;                  // 12-bit conversion results
  ADC12IER0 |= ADC12IE0;                    // 使能ADC转换完成中断,对应着ADC中断函数中case
                                            // 语句的ADC12IFG0
  ADC12MCTL0 |= ADC12INCH_1 | ADC12VRSEL_1; // 选择通道1也就是A1,参考电压1.2v

  while(!(REFCTL0 & REFGENRDY));            // 等待参考源生效
                                            // to settle

  while(1)
  {
    __delay_cycles(5000);                    // Delay between conversions
    ADC12CTL0 |= ADC12ENC | ADC12SC;         // 开始采样和转换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进入LPM0模式, ADC12_ISR 将使其强制退出
    __no_operation();                        // For debug only
  }
}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 = ADC1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ADC12_VECTOR))) ADC12_ISR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switch (__even_in_range(ADC12IV, ADC12IV_ADC12RDYIFG))
  {
    case ADC12IV_NONE:        break;        // Vector  0:  No interrupt
    case ADC12IV_ADC12OVIFG:  break;        // Vector  2:  ADC12MEMx Overflow
    case ADC12IV_ADC12TOVIFG: break;        // Vector  4:  Conversion time overflow
    case ADC12IV_ADC12HIIFG:  break;        // Vector  6:  ADC12BHI
    case ADC12IV_ADC12LOIFG:  break;        // Vector  8:  ADC12BLO
    case ADC12IV_ADC12INIFG:  break;        // Vector 10:  ADC12BIN
    case ADC12IV_ADC12IFG0:                 // Vector 12:  ADC12MEM0 Interrupt
      if (ADC12MEM0 >= 0x6B4)               // ADC12MEM = A1 > 0.5V?
        P1OUT |= BIT0;                      // P1.0 = 1
      else
        P1OUT &= ~BIT0;                     // P1.0 = 0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Exit active CPU
      break;                                // Clear CPUOFF bit from 0(SR)

    case ADC12IV_ADC12IFG1:   break;        // Vector 14:  ADC12MEM1
    case ADC12IV_ADC12IFG2:   break;        // Vector 16:  ADC12MEM2
    case ADC12IV_ADC12IFG3:   break;        // Vector 18:  ADC12MEM3
    case ADC12IV_ADC12IFG4:   break;        // Vector 20:  ADC12MEM4
    case ADC12IV_ADC12IFG5:   break;        // Vector 22:  ADC12MEM5
    case ADC12IV_ADC12IFG6:   break;        // Vector 24:  ADC12MEM6
    case ADC12IV_ADC12IFG7:   break;        // Vector 26:  ADC12MEM7
    case ADC12IV_ADC12IFG8:   break;        // Vector 28:  ADC12MEM8
    case ADC12IV_ADC12IFG9:   break;        // Vector 30:  ADC12MEM9
    case ADC12IV_ADC12IFG10:  break;        // Vector 32:  ADC12MEM10
    case ADC12IV_ADC12IFG11:  break;        // Vector 34:  ADC12MEM11
    case ADC12IV_ADC12IFG12:  break;        // Vector 36:  ADC12MEM12
    case ADC12IV_ADC12IFG13:  break;        // Vector 38:  ADC12MEM13
    case ADC12IV_ADC12IFG14:  break;        // Vector 40:  ADC12MEM14
    case ADC12IV_ADC12IFG15:  break;        // Vector 42:  ADC12MEM15
    case ADC12IV_ADC12IFG16:  break;        // Vector 44:  ADC12MEM16
    case ADC12IV_ADC12IFG17:  break;        // Vector 46:  ADC12MEM17
    case ADC12IV_ADC12IFG18:  break;        // Vector 48:  ADC12MEM18
    case ADC12IV_ADC12IFG19:  break;        // Vector 50:  ADC12MEM19
    case ADC12IV_ADC12IFG20:  break;        // Vector 52:  ADC12MEM20
    case ADC12IV_ADC12IFG21:  break;        // Vector 54:  ADC12MEM21
    case ADC12IV_ADC12IFG22:  break;        // Vector 56:  ADC12MEM22
    case ADC12IV_ADC12IFG23:  break;        // Vector 58:  ADC12MEM23
    case ADC12IV_ADC12IFG24:  break;        // Vector 60:  ADC12MEM24
    case ADC12IV_ADC12IFG25:  break;        // Vector 62:  ADC12MEM25
    case ADC12IV_ADC12IFG26:  break;        // Vector 64:  ADC12MEM26
    case ADC12IV_ADC12IFG27:  break;        // Vector 66:  ADC12MEM27
    case ADC12IV_ADC12IFG28:  break;        // Vector 68:  ADC12MEM28
    case ADC12IV_ADC12IFG29:  break;        // Vector 70:  ADC12MEM29
    case ADC12IV_ADC12IFG30:  break;        // Vector 72:  ADC12MEM30
    case ADC12IV_ADC12IFG31:  break;        // Vector 74:  ADC12MEM31
    case ADC12IV_ADC12RDYIFG: break;        // Vector 76:  ADC12RDY
    default: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