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NRF24L01 多发一收的问题 低功耗 防冲突 请教

楼主:
最近准备做一个项目,涉及到NRF24L01 多发一收。
发送端,低功耗,定时唤醒,采集,发送。
接收端,始终接收,并且显示。
现在有个问题不清楚:
在低功耗的前提下,怎么避免数据冲突呢?
求大神们指点。。。

网友:
侦听的方式不合理。
原因是每次发送之前侦听的话,就增大了功耗。

最好的方式采用发送应答重传模式。
由于一般低功耗系统传输的数据量不会很多,因此信道占用时间比较短,真正冲突的时候不多。
因此重传的情况也不多。

网友A:
先侦听,判断无信道占用时再请求发送,得到主机允许后上传数据。如果数据量很小,可以在侦听后直接发送。关键是想清楚协议的每个细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侦听,判断无信道占用时再请求发送,得到主机允许后上传数据。如果数据量很小,可以在侦听后直接发送。关 ...

NRF24L01 手册上没有提到侦听。

网友:
我也希望能用到侦听,也没有看到哦,估计得自个设计时间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NRF24L01 手册上没有提到侦听。

这手册上当然不会有。所谓“侦听”就是处于接收态,根据场强信号或者干脆看有无收到数据来判断。

网友:
CSMA算法不支持,但是可以试试ALOHA

网友:
这个问题最后有解吗?

网友:
低功耗的要求,多发一收
楼上的方案理论上可行,但是主机和从机之间的时间同步是一个难点,从机需要从休眠模式唤醒的时候,主机刚好发送数据过来让从机应答。
而监听模式比较简单,主站一直在接收模式,从站监听,没有干扰就发送给主站。不需要同步时间,在不工作的时候,可以一直在休眠模式,满足低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