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28_API函数无法通过编译

楼主:
想调用F2812的Flash擦写接口函数,在CMD文件中section段加入
   Flash28_API:
           {
        -lFlash2812_API_V210.lib(.econst)
        -lFlash2812_API_V210.lib(.text)
           }LOAD = FLASHA,  PAGE = 0
RUN =RAMH0 ,  PAGE = 1
同时在工程library中加入Flash2812_API_V210.lib库文件,在主函数中调用Flash_erase()函数。编译时出现warning提示no matching section,定位问题出现在CMD文件中
   Flash28_API:
           {
        -lFlash2812_API_V210.lib(.econst)
        -lFlash2812_API_V210.lib(.text)
           }
同时提示error:_Flash_erase未定义,打开编译后的map文件,里面Flash28_API函数式uninitilized,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总感觉像是library文件Flash2812_API_V210.lib未调用成功,导致擦写函数Flash_erase()无**常链接,CMD文件与官方的比较过,也没有什么变动,感觉cmd文件出错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大神们,有结果了吗?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Flash28335_API_V210.lib": compatibility cannot be determined”等 duang duang duang 15 个警告,是因为FLASH_API 库编译工具版本太旧不匹配引起的
可参考:
查看详情
解决方法:在 link 编译选项加入  --diag_suppress=16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