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开发环境

楼主:
有谁安装过飞思卡尔的 KDS-1.1.1.exe开发软件,我的最后失败 ,什么原因??附件有提示图片高手请指点

错误提示

错误提示

网友:
我安装过,没有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杀毒软件的问题。

不知道  装的时候360提示过禁止启动,我点错了点了 禁止,后来卸载完后,关闭所有杀毒软件都不行 一直提示以上错误信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  装的时候360提示过禁止启动,我点错了点了 禁止,后来卸载完后,关闭所有杀毒软件都不行 一直提 ...

只关闭杀毒软件可能不行,看看规则中是否已经有你的安装软件被禁止这一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关闭杀毒软件可能不行,看看规则中是否已经有你的安装软件被禁止这一条了。

在杀毒软件里 找了好久 没找见被我禁止的该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杀毒软件里 找了好久 没找见被我禁止的该项

可以看看文档,看看系统需求中有没有缺少什么?我在Windows7 x64下按照没有遇到问题。

Kinetis Design Studio的Linux版也不错。据说CodeWarrior以后不再更新了,会转换到Kinetis Design Studio上。

网友:
该软件不适合在XP下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