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容的ESR的问题

楼主:
我知道钽电容的ESR很小,而铝电解电容的ESR则很大,但是跟CBB电容、独石电容比起来呢?跟高压薄膜电容比起来呢?
还有就是电容的ESR除了和材质、体积有关,还和什么有关?频率?容值?耐压?
多谢坛里诸位~

网友A:
谁说钽电容的ESR小了?大得很呐。而且,ESR一般跟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对不同的频率表现出的阻值不同,厂家标出来的通常是100KHz点的ESR,而其他频率点的ESR可能很大,比如1KHz时大到10欧姆。像铝电解电容有ESR大的,也有ESR小的,所以没法下结论哪种就一定大。看厂家给出的手册才是最可靠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谁说钽电容的ESR小了?大得很呐。而且,ESR一般跟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对不同的频率表现出的阻值不同,厂家标 ...

多谢指点……可是我一般去市场买电容,店家都是不给手册的,问店主,店主也是外行不懂,这个就很纠结……
也不知道怎么测量电容的ESR,好伤感,平时做电源只能一种一种试TAT,试出来自己买到的钽电容效果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点……可是我一般去市场买电容,店家都是不给手册的,问店主,店主也是外行不懂,这个就很纠结…… ...

我们一般是按品牌和型号选的,比如村田的某个型号就可以找到手册看ESR是否符合要求,然后按型号拿就行了。有些好点的卖家会知道有高频低阻电容,你告诉他们要高频低阻的也行。但这并不保险,有些不负责任的会随便给。所以关键还是看自己

网友:
只好自己找手册慢慢对比了啊

网友:
ESR是串联等效电阻,钽电解的ESR值可是很高的,别弄混了ESR和ESL。ESR和ESL均与电容的材料、制造工艺和容量有关。

网友:
不过电容的ESR和电容的漏电流之类的参数,厂家确实不标称出来,每个厂家的相差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