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FIR低通滤波器设计

楼主:
之前方案采用的是IIR低通滤波器, 但有个显而易见的缺点,iir数字滤波器相位特性似乎不太好。得zqjqq88 版主指点,改用了FIR滤波器滤除100Hz以上的信号。
结构参数方面,仍然由matlab求值的方法得出。

这里FIR滤波器次数为30 +1 次。确认后导出

转换成16位整形输出,那么最后结果就要除以2^15 = 32768. 为什么这么做,我不太清楚,可能是为了简化计算量吧。
得到的结构参数如下:

效果如下:

FIR滤波器程序见附件
为了存储数据方便,这里写了个循环数组。但没有做成类模板的形式。有需要的朋友们自己改吧。

未解决的问题:
平滑滤波这块还是有点困难,按照下面的公式处理,

试了下效果不是很好,大概是我的程序有问题。继续找原因吧。

另,不能再拖延了,明天开始整理kinect部分。

网友A:
乘法和除法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浮点数的操作罢了!另外你可以根据你的信号特点选择下滤波类型,条件允许下增加阶数。不一定使用巴特沃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乘法和除法就是为了避免出现浮点数的操作罢了!另外你可以根据你的信号特点选择下滤波类型,条件允许下增加 ...

嗯,我试了下,增加阶数果然效果又提升了一点。非常感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