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心得】STM32L053 Nucleo直播学习——适应 mbed

楼主:
网速不好的孩子总是伤不起的……
家里断网两天了,都是在公司抽空摆弄摆弄的,悲催啊
话说经过了两天的摸索(确实是摸索啊,好多东西不知道该去哪里找,资料都不知道该看哪一份),基本摸清楚了mbed的脾气。要说吧,这东西确实为开发节省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很多东西不需要你去了解直接用就可以了。就像这个串口,根本不需要任何设置,直接拿来用,什么时钟啊,端口状态啊都不需要关心。不过像我这种硬件出身的孩纸玩起来就感觉很不适应了,又因为我之前没弄过C++,所以这方面也让我困惑了很久,很多东西总是转不过弯来。
现在我对mbed的理解就是它初期所有的功能都在class目录下面

像这些AD啊,DA啊IO啊什么的都做成了“类”,点进去之后每一个文件都有详细的介绍和用法说明。比如这个AD相关的“类”文件,看起来像是C中的函数声明

这里是这个文件里所有可以被调用的函数和简单的说明

接下来是一个小例子,每个函数的具体说明在下面

这是一个类似于声明的语句,意思是指定某一个引脚为模拟输入功能,其实这里都有一个"definition at line xx of file xxx"的说明,但是点击后会发现弹出提示说无法查看,需要包含什么东西(我没弄明白,谁知道怎么看么??)

照猫画虎白弄了一个程序
#include "mbed.h"

//------------------------------------
// Hyperterminal configuration
// 9600 bauds, 8-bit data, no parity
//------------------------------------

Serial pc(SERIAL_TX, SERIAL_RX);

AnalogIn VolIn(PC_4);
AnalogOut VolOut(PA_4);

DigitalOut myled(LED1);

int Compare(float A,float B)
{
    if(A>B)
    {
        if((A-B)<0.01)
        {
            return 0;
        }else
        {
            return 1;
        }
    }else
    {
        if((B-A)<0.01)
        {
            return 0;
        }else
        {
            return 1;
        }
    }
}

int main() {
    float VolGet,VolBack;
    //pc.baud(9600);
    pc.printf("Hello World !\n");
    while(1) {
        wait_ms(10);
        VolGet=VolIn.read();
        if(Compare(VolGet,VolBack))
        {
            VolBack=VolGet;
            VolOut=VolGet;
            pc.printf("Voltage Set is %f\n " , VolGet);
            //pc.printf("Voltage Get is %f V\n " , VolGet*3.3);
            myled = !myled;
        }
    }
}

代码很少,没加注释
这样
当PA_4的输出电压会根据PC_4的输入来进行变化,变化的同时串口会打印出数据,引脚如下:

串口数据如下:由于端口什么都没接所以输出很不稳定啊~

另外这么片子的AD通道应该可以测量内部温度的,但是这个温度该怎么测有谁知道吗?望告之,感谢!

网友:
呃……引脚图上错了,这个图上没有PC_4
再上一次

网友A:
这是一个类似于声明的语句,意思是指定某一个引脚为模拟输入功能,其实这里都有一个"definition at line xx of file xxx"的说明,但是点击后会发现弹出提示说无法查看,需要包含什么东西(我没弄明白,谁知道怎么看么??)   这里有说到这个: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48123-1-1.html 就是要把库转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类似于声明的语句,意思是指定某一个引脚为模拟输入功能,其实这里都有一个"definition at line xx ...

多谢版主指点!对我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B:
不喜欢用在线编译器,网速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序上,而且有时候用笔记本在无网的情况下也不能修改代码,伤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喜欢用在线编译器,网速还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序上,而且有时候用笔记本在无网的情况下也不能修改代码,伤 ...

用在线的好处就是不用安装破解编译软件了,省心。确实联网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只适合联网比较方便的地方。
我是因为家里,公司都用wifi,所以用在线的没感觉有什么不方便。
不过话说现在上网很便宜了吧,10兆光纤,一年才三百多。

网友:
(0 T 0)
  U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