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R2110的自举电容选取问题

楼主:
调试一块驱动三相6路的MOSFET的管子的驱动电路,用的是IR2110,但是这个自举电容的选取很难把握,而且电路板也是自己手焊的,走线没有PCB那么好,杂散电容杂散电感什么的干扰比较大,请问这个情况下是不是该果断放弃而改用PCB板?另外这个自举电容的选择有什么方法可循。

网友A:
这个电容对容量耐压等等参数要求是相当宽泛的,并不是很严格。使用这个电容,目的是为IR2110高端驱动供电。只要满足供电要求,其容量大一些没有关系,甚至大到满足供电要求容量的几十倍都可以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对容量耐压等等参数要求是相当宽泛的,并不是很严格。使用这个电容,目的是为IR2110高端驱动供电。 ...

小的0.1u,大的10u 我都试过,无一例外的芯片发热了,实在是   深恶痛绝

网友B:
附上驱动电路图一张,求高人指点迷津啊

IR2110驱动电路

IR2110驱动电路

网友C:
本来,2110就是功率MOS管的驱动,楼主为什么还要在管子G极加上其它元件呢?
这不是画蛇添足吗?
建议:
1、去掉G极前的二极管
2、严格按照手册中的接法去接,供电电压也按手册推荐值。

IC发热的原因,可能是焊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来,2110就是功率MOS管的驱动,楼主为什么还要在管子G极加上其它元件呢?
这不是画蛇添足吗?
建议:

二极管是指那个快速回复二极管还是稳压二极管?
电路的焊接没有焊错,都是按照这个图上面来的。我检查了很多遍了的

网友C:
G极前的二极管,----两个者要去掉。

你看看这篇文章:

网友:
引用 网友C:
G极前的二极管,----两个者要去掉。

你看看这篇文章:

原谅我英文不好,看起来比较吃力,慢慢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G极前的二极管,----两个者要去掉。

你看看这篇文章:

我不是很认同您的意见哦 。个人认为, 在电机驱动上面使用这两个二极管很常见,一般来说都是使用快恢复二极管,他们的作用都是保护mos管。和10K并联的那个二极管可以有效防止Vgs<-20V保护mos管,另外一个就是纯粹的续流了。这仅仅是个人小小看法

网友:
电容太大充放电慢,电容充不满,驱动线性,关系发热,电容太小,充放电太快,驱动不冲动,建议根据资料芯片公式推算,折中选取

网友:
取决于开关频率,一般0.1u

网友:
楼主最终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说的芯片发热是说MOS管还是IR2110,还是什么

网友D:
有没有IR2110驱动IRF840 MOS管能产生自举的电路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IR2110驱动IRF840 MOS管能产生自举的电路图啊

看IR2110芯片的datasheet,上面有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这个驱动很多呀!很多原理图和pcb资料的。电机驱动那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附上驱动电路图一张,求高人指点迷津啊

要这个电路焊接为什么上端的MOS管源级输出的才六伏啊??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换了好几种电容组合,均以失败告终,记得好像是只有HO还是LO能够正常输出,另外一路输出是错的。

网友:
楼主  你的电路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