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430每隔1分钟测一次18b20的温度,同时保证没10ms产生一个脉宽为5us的脉冲

楼主:
430单片机。我要用DS18B20测量温度,大约1分钟测一次,而同时还要保持没10ms发送一个脉宽为5us的脉冲,但是18b20的转换速度特别慢要750ms以上,我想知道怎么做才能让18b20 一秒测温一次,测温同时又不会因为转换时间太长不影响脉冲发射,是要用定时器吗???又要怎么做。我用 是MSP430F149,我是新手,不知道怎么做。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
750ms
18b20没这么坑吧
可能转换最大时间是750ms

So TM what......?

网友:
每10mS一个5uS脉冲可以用Timer来做(capture/compare unit),初始化完就不用管了。参考msp4301xx family 手册,slau049f_1xx.pdf,11-14页,选择合适的TACCR0 and TACCR1,设为up mode,输出为toggle/reset mode,就可以直接得到输出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