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尺寸数码管有阴影

楼主:
我现在同时使用8V,5寸每段限流电阻10欧母和6V,3寸数码管每段限流电阻100欧母,电压是12V,现象是一,5寸数码管电压高于10V就出现阴影,电压为12V时用软件清屏后仍然有阴影残留,当电压在8V到10V之间数码管显示正常。二,3寸数码管电压高于9V出现阴影,电压是12V后软件清屏不起作用,我在3寸数码管的电压端串入3个4148二极管,显示就正常了。以上显示正常时亮度低,请指教一下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还有如何提高亮度,谢过!!!

网友A:
建议将Q1换成PMOS场效应管。。。4953就可以。。要不就把R14调小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将Q1换成PMOS场效应管。。。4953就可以。。要不就把R14调小点。。。

我做了调整,R14换成1K的都一样,每段接4.7欧姆的电阻然后是接595,点亮单个数码管事很亮的,但是使用动态扫描后就暗很多,能不能给指点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先说楼上的,动态扫描变暗,这个是必然的,同时点亮多位数码管的话,每个周期每个管点亮的时间仅为1/N*100%
如果是4位数码显示,亮度最多只能是原来的25%
并且如果要求每位的亮度一致、不闪烁,还要求扫描的周期不能太长(小于20ms),每一位点亮的时间也要一致

再说“清屏不起作用”,一个合理的设计不允许也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电路某些地方应该还是有问题(不排除软件设计的Bug)

建议楼主把数码管显示部分的完整原理图展示出来,大家才能帮你更好的解决问题,话说这个有必要保密吗!

网友:
原理图上是共脚的驱动,段的部份是用怎样的方式驱动呢?

网友:
3楼你的答覆是经过电阻接了595驱动, 这样应该是不行的, 595的输出本来就无法承受比较高的电压, 这跟你的描述的结果是符合的, 电压比较低的时候显示正常, 电压比较高的时候不该亮的段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