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485能在3V电压下工作吗?

楼主:
之前做了一个485模块,我在3V电压下工作,虽然还算稳定,但是不放心,打算改进。
现在我板子上还有一个LM2576输出4V/3A的稳压模块,打算把这个输出接到485的VCC上,但是485的工作电流在mA级别,打算串接一个限流电阻在4V和485的VCC上,但是又发现如果这样做的话,限流电阻会分压一部分电压,最后到VCC上又是差不多3V的样子,等于无用功啊,有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吗?

网友A:
楼主有一个概念没明白:那就是恒流源和恒压源。恒流源是输出电流不随负载而改变,但是随着负载的不同,恒流源的输出电压会随着改变。恒压源相反,输出电压不随负载而改变,但是输出电流随着负载而改变。你的电源明显属于恒压源,输出电压不变,而输出电流却是跟随负载的需要而变化,不是说他是3A就一定会输出3A,然后会把你消耗几十个mA的芯片烧掉,而是你的负载是多少他就输出多少,只要不超过他的最大输出能力就行,明白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一个概念没明白:那就是恒流源和恒压源。恒流源是输出电流不随负载而改变,但是随着负载的不同,恒流 ...

那再追问一下,如果这个4V/3A同时接到一个A模块和一个B模块,当某个时间点,A模块需要的电流是3A,此时恒压源输出3A,在满足A模块工作的同时是不是也把这个3A电流施加到B模块上了呢?
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再追问一下,如果这个4V/3A同时接到一个A模块和一个B模块,当某个时间点,A模块需要的电流是3A,此时恒 ...

首先,如果你的电源是4V/3A的,如果A模块消耗了3A,而B模块消耗1A,那么总共消耗4A,电源是输出不了这么多功率的,所以输出电压会下降而不正常
其次,如果你的电源是4V/3A,同时供给A模块和B模块,电源的输出是A模块的消耗加上B模块消耗的总和,比如A模块消耗1A,B模块消耗2A,那么电源输出总共为3A。各模块的消耗只跟自已的需要有关,而跟其他模块无关。这就好像一根水管上面接了两个水龙头,每个水龙头出水的大小只跟自己打开的大小有关,水管里的水流量也是两个水龙头的总和。把开一个水龙头关闭一个水龙头,你见过会把关闭的那个水龙头冲破而流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如果你的电源是4V/3A的,如果A模块消耗了3A,而B模块消耗1A,那么总共消耗4A,电源是输出不了这么 ...

深入浅出,很形象,谢谢您!

网友:
电路中的电源尽量使用一些标准值,比如24、18、15、12、9、8、6、5、3.3、2.5、1.8·····再低的俺也没用过了。
当然,特别的需要才要自己定义。

必须保证元件的供电电压在额定的范围内。
虽然说你的MAX485(不清楚你用的是哪家的)能在3V电压下工作,但你能保证大批量的这么应用都没问题么?话说3.3V电源的有MAX3485、SP3485·····

网友:
最好是用常规的电源电压,3.3V,5V之类的。4V,对于MAX3485而言,偏高,对于MAX485而言偏低。可以加一个稳压片。

网友:
铭芯微品牌专业485接口芯片数年,现在已经退出低功耗的485接口芯片,可以达到1.8v,北京冠宇铭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15110264988,徐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