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恒流源问题

楼主:
我看到有用TL431做的高精度恒流源,但是我用NI的软件仿真,发现电流是变化的 这是怎么回事?两种图我都试过,帮忙分析下电流为什么会变化?

网友:
这两个电路都不太好的····
如果你要求简单而符合要求的,用运放吧。

网友:
前一个电路,根本不是恒流源。
后一个电路,BG1集电极和BG2基极应该联接(交叉处应该有个dot)。

网友:
431典型的恒流源电路

三极管可以用Mos管代替,电流计算公式为:Iout=Vref/Rs,检测电压根据Vref不同,或1.25V或是2.5V,一般2.5V多

网友:
使用UTC的TL431G-AE2-R 这个性价比会不会比较好 质量也比较稳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