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TA1_A3捕获中断问题

楼主:
今天晚上在调FR5696板子上的Timer1_A3的捕获功能,例程里面只给了一个Timer0的例子,并且是内部信号触发,经过一番折腾,成功移植到Timer1上,因为我想做的一个东西上打算用这个功能,Timer0的捕获管脚没有引出,因此就用Timer1了。经过测试,上升沿和下降沿都能进入中断,但是在中断中的switch语句却进不去。总是进入中断后一到switch就直接退出了。
#pragma vector = 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1_A1_ISR(void)
{

  switch (__even_in_range(TA1IV, TA1IV_TAIFG))
  {
    case TA1IV_TA1CCR1:
      break;
    case TA1IV_TA1CCR2:
      timerAcaptureValues[timerAcapturePointer++] = TA1CCR2;

      if (timerAcapturePointer >= 20)
      {
        while (1)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LED)
          __delay_cycles(100000);
        }
      }
      break;
    case TA1IV_TA1IFG:
      break;
    default:
      break;
  }
}
中断部分的代码如上,基本上都是例程里面的东西,没有修改。通过查看datesheet,发现是根据TA1IV判断是何种中断,在寄存器查看窗口查看寄存器,当进入中断后寄存器窗口中的数据是正确的,TA1IV的值为2,即Capture1引起的中断,跟实际情况相符。但就是无法正确执行。
后来查看了__even_in_range(TA1IV, TA1IV_TAIFG)这个函数,据说是提高代码效率的,于是不用这个函数,直接在switch中写TA1IV,结果依然不行,由于很少用430的片子,在短期内看的资料也不够全面,自己没法解决了,用过这方面功能的帮忙找找原因呗。我要实现的功能是测量方波的占空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