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 接收问题

楼主:
用JAVA写的服务器端程序,用网络调试助手模拟客户端,网络调试助手收发数据正常,
用网络调试助手模拟服务端,用sim900做客户端,收发数据都正常,
但是用Java做服务端程序,sim900做客户端,sim900发送数据正常,但是就是收不到JAVA服务器程序端发的数据,请问这有可能是哪的问题啊?

网友A:
那应该是你的JAVA程序有问题,什么问题就没发帮你了,没有弄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应该是你的JAVA程序有问题,什么问题就没发帮你了,没有弄过

但是在网络调试助手模拟客户端的时候,能正常收发JAVA程序的数据啊!这感觉说不通啊

网友:
同意沙发楼层的建议,还是找找程序中配置情况吧

网友:
用调试软件正常,用你的软件不正常,只能说是你编程的问题。具体是哪里的问题,别人就无法知道了,好好查程序代码吧。

网友:
结贴,问题找到了;

网友:
什么问题,可以分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