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开发板稳定运行后的开机错误

楼主:
系统由S3C2440+K9F2G08+64M RAM 构成
烧写ARMVIVI+ LINUX内核+根文件系统。(应用程序直接在根文件系统上了)

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好多天),
今天开机又出现下列问题:
load Image of Linux...Uncompressing Linux.......................................
................................................................................
...........................................

crc error

-- System halted

不知道为什么开机会报告 内核CRC  难道NANDFLASH中的内核破坏了吗?

网友:
恩 估计是被破坏了
文件系统是ubifs?

网友:
文件系统是yaffs2文件系统

网友:
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
很多朋友都在使用2440+K9F2G08+2片K4S561632N(RAM) 构成的系统

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再成品产品中,会造成很大麻烦,系统启动不了了。

网友:
也可能NANDFLASH有坏块了

网友:
过来看看,但是不是很懂啊~~~~~~~~~~~~~~~

网友:
我也估计可能是坏块导致的,但是这种情况发生了两次,而且都是内核错误了,为什么没有破坏其他呢?
nandflash 上分别存放 bootloader   kernel     root_yaffs
好像bootloader 和   root_yaffs 这两个分区没有任何破坏  ,两次均破坏的是kernel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