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关注过汽车的无线充电解决方案?

楼主:
虽然已经算是老的新闻了,但是最近才开始关注。

比如 TDK提出的行驶中充电的概念。

新闻是这么说的:“通过将高性能铁氧体材料使用于供电/受电线圈,TDK开发了高效电动汽车无线充电装置。该装置采用TDK独有的自动调谐技术,即便是在汽车停车位置偏离、线圈间的连接状态有所变化时,也能自动进行优化。在供电/受电线圈的位置纵向偏离10cm~20cm、横向偏离20cm以下的情况下,仍可完成充电。该系统使用频率为20kHz至200kHz左右,可实现3kW~20kW的充电,综合传输效率可达80%~90%。”

大家给给看法?

网友:
还是停车充电靠谱,行驶中充电,线圈该铺多少啊?

网友:
这效率,太牛了~

网友:
主要担心电动汽车的电池寿命
无线充电方便快捷,应该不输给充电桩

网友:
表示这个太神奇了

网友:
效率有点太牛了

网友A:
这个可不是行驶中充电啊,是在停车场充电。

网友:
这个是困扰电动汽车的大问题啊 解决了电动汽车就真的很方便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不是行驶中充电啊,是在停车场充电。

这照片是停止的状态,估计是做展会演示的吧。

我看他们的DEMO就是 隔一段距离  在路上放个充电线圈,汽车经过,充电。但是不让拍照,所以网上也没发现好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照片是停止的状态,估计是做展会演示的吧。

我看他们的DEMO就是 隔一段距离  在路上放个充电线圈, ...

这个显然是不现实的,在路上布设大量充电器不如布设供电网干脆像过去的电车那样,也就不存在什么充电的问题了。问题的关键在于成本,这个是无法想象的。科幻电影里倒是早有这种设想,所谓“公路”其实都是功能设施,汽车自备的能源很少,开上公路后就靠公路供能了。当然,科幻电影里的这类车都是悬浮在空中的。

网友:
看这样子应该是共振充电。不过行驶中充电,确实有点成本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