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萨EZ-CUBE使用RFP软件下载问题

楼主:
首先感谢EEWORLD及瑞萨举办了< 瑞萨电子免费试用活动>活动,我获得了一块R7F0C80212目标板+EZ-Cube
在这段时间时,我一直对此板进行测试与编写;主要是为我开发产品提供帮助.
现在出现了器件烧写问题(注:不是用于调试仿真的下载,是为最终产品使用的烧写)
目前,我使用瑞萨的RFP软件对器件进行烧写,但是发现变个RFP软件是需要收费的?
如下图:

其中红字提示的是:此软件没有免费版.
同时,软件功能有很大限制:
如图

其中只能查空,校验及自动烧写,其它的功能均不能使用
对R7F0C80212烧写时,只能将R7F0C80212的复位引脚(P125)作为复位脚,不能作为普通输入脚使用,否则将出现timer out故障
请问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或软件所需要的license大家能否提供?

网友:
沒申請到的,只有看你們玩了.

网友:
这是将R7F0C80212的复位引脚作为普通输入引脚时,编程出现的故障

网友:
此时,要使用CubeSuite+软件,将引脚重新设置:在项目中打开optionbyte.ASM文件将DB的第二行从0EBH更改为0FBH
未更改前

更改后

网友:
编译,并在CubeSuite+中下载一下(这时目标芯片进入的是调试模式)
之后,再用RFP就能正常下载了
下面是RFP烧写成功的界面:
注:目标芯片的复位引脚不作为普通输入引脚用的.

网友A:
RFP软件绝对是免费的,不需要license这个提示是正常的,只是表示,这个软件不是付费软件,只不过瑞萨不提供支持。
这颗R7F0C80212芯片,因为FLASH结构比较简单,因此RFP只能支持BLANK CHECK 和EPV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RFP软件绝对是免费的,不需要license这个提示是正常的,只是表示,这个软件不是付费软件,只不过瑞萨不提供 ...

好的,谢谢解释!

网友B:
为什么我下载程序成功,但是没有实现我要的功能呢(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我下载程序成功,但是没有实现我要的功能呢(程序是没有问题的)

何为“没有实现我要的功能呢”,程序对,要么配置位设置错误(例如:使用外部振荡器,但管脚上未连接),或者,硬件上连接问题(如:复位脚接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FP软件绝对是免费的,不需要license这个提示是正常的,只是表示,这个软件不是付费软件,只不过瑞萨不提供 ...

但是软件的help菜单下有Import liscense file的菜单,要求导入license key文件,这是为啥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何为“没有实现我要的功能呢”,程序对,要么配置位设置错误(例如:使用外部振荡器,但管脚上未连接), ...

你好,下载程序到R5F100LEa芯片时怎么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下载程序到R5F100LEa芯片时怎么连接?

目前,我未试过RF100LEa这个料,你要看下,EZ-CUBE支持否?

网友:
需要瑞萨技术支持的可加QQ:759854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