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SAM D21跑下UART例程看看!

楼主:
大家用SAM D21跑下UART例程看看!

效果如何?

网友:
想看什么效果

===================================

网友:
可以运行啊!但是初始化配置稍微麻烦点!AS太卡了!我是keil自己写的。

网友A:
试验了一下可以用,但是有数据丢失的现象出现,楼主是不是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试验了一下可以用,但是有数据丢失的现象出现,楼主是不是啊?

我的是串口,看不到任何数据
而且 串口调试软件直接卡死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串口,看不到任何数据
而且 串口调试软件直接卡死掉!

表示一切正常

网友:
谢谢,看来还是我软件工具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板子还是用官方的开发软件更方便

网友:
官方软件例程多,缺点是太卡,我单位台式机都快拉不动了,跟别说家里的笔记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