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GUI中edit控件的背景色为什么改不了?

楼主:
 语句如下,想修改edit控件的背景色,为什么总是不成功?:
hEdit=EDIT_CreateAsChild(30,30,50,20, hFrame1,0,GUI_TA_HCENTER,6);
        EDIT_SetBkColor(hEdit,0,GUI_BLACK);
        EDIT_SetTextColor(hEdit,0,GUI_RED);
        EDIT_SetText(hEdit,"12.33");
        WM_Paint(hEdit);

网友:
在调用GUI_Delay()

网友:
请问您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求教

网友A:
EDIT_SetBkColor(hEdit,1,GUI_DARKGRAY);              //编辑去背景色为深灰  把0改成1 就可以改变编辑框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T_SetBkColor(hEdit,1,GUI_DARKGRAY);              //编辑去背景色为深灰  把0改成1 就可以改变编辑框 ...

同问这一个问题,我想背景为透明,想问一下怎么修改这一个,是这样么EDIT_SetBkColor(hEdit,1,GUI_INVALID_COL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