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扩展板1+74hc595数码管电位器扩展板+595驱动显示4位数码管

楼主:
发了这几次FR5969的寄存器和库函数版本的片上外设的试验例程貌似没有什么人关注
这里先给我做的74HC595+4位数码管+电位器的launchpad写点驱动,这个扩展板可以试验芯片内的ADC转换试验和片内的RTC试验,这个后续会更新。
这个扩展板最基本的就是需要利用74hc595驱动四位的数码管,至于驱动的原理这里就不做多说的了。

我设置MCLK=SMCLK=8mhz,这样速度快一点,扫描数码管不会出现延迟。
简单显示数字1234

上几张图:

/*******************************************************************************
//  MSP430FR59x Demo -驱动74HC595显示1234
//
//  Description: 数码管显示数字1234
//  ACLK = n/a, MCLK = SMCLK = 8MHZ
//
//           MSP430FR5969
//         ---------------
//     /|\|               |
//      | |               |
//      --|RST            |
//        |               |
//        |           P2.2|
// SRCLK--|P3.4       P2.4|
//   SER--|P3.5       P2.5|
//  RCLK--|P3.6       P4.3|
//
//   IC爬虫   QQ:1394024051
//
//   Sep 2014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6.1
*******************************************************************************/
#include <msp430.h>

#define SER   ( 1 << 5 )    //也是所谓的DS
#define SRCLK ( 1 << 4 )    //也是所谓的SHCP
#define RCLK  ( 1 << 6 )    //也是所谓的STCP

long resultend1=1234;       //需要显示的数字
unsigned char ge,shi,bai,qian;
/*******************************************************************************
*函数名 :delay_1ms
*描述   :延时函数
*输入   :无
*输出   :无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000;i++);
}
/*******************************************************************************
*函数名 :delay_nms
*描述   :延时函数
*输入   :n -- 延时n个ms
*输出   :无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0;
  for (i=0;i<n;i++)
  delay_1ms();
}
unsigned char 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
/*******************************************************************************
*函数名 :Write595
*描述   :74HC595写入数字函数
*输入   :无
*输出   :无
*调用   :内部调用
******************************************************************************/
void Write595(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
  P3OUT &= ~RCLK;
  for( i=0;i<8;i++ )
  {
    if(data&0x80)
    {
      P3OUT |= SER;
    }
    else
    {
      P3OUT &= ~SER;
    }
    P3OUT &= ~SRCLK;
    P3OUT |= SRCLK;
    data <<= 1;
  }
  P3OUT |= RCLK;
}
/*******************************************************************************
*函数名 :main
*描述   :主函数
*输入   :无
*输出   :无
*调用   :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2DIR |= (BIT2|BIT4|BIT5);   // P2.2,P2.4,P2.5设置为输出端口
  P4DIR |= BIT3;               // P4.3设置为输出端口

  P3DIR |= (BIT4|BIT5|BIT6);   // P3.4,P3.5,P3.6设置为输出端口

  PJSEL0 |= BIT4 | BIT5;       // For XT1

  PM5CTL0 &= ~LOCKLPM5;        // 关闭上电端口默认输出高阻抗的功能,使能上电保持起始设置

  /***************************系统时钟设置**************************************/

  CSCTL0_H = CSKEY >> 8;                    // Unlock CS registers
  CSCTL1 = DCOFSEL_3;                       // Set DCO to 8MHz
  CSCTL2 = SELA__LFXTCLK | SELS__DCOCLK | SELM__DCOCLK;
  CSCTL3 = DIVA__1 | DIVS__1 | DIVM__1;     // MCLK = SMCLK = 1MHz
  CSCTL4 &= ~LFXTOFF;                       // Enable LFXT1
    do
  {
    CSCTL5 &= ~LFXTOFFG;                    // Clear XT1 fault flag
    SFRIFG1 &= ~OFIFG;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CSCTL0_H = 0;                             // Lock CS registers
  /*****************************************************************************/

  while(1)
  {
    qian = resultend1/1000;    //千位
    bai = resultend1/100%10;   //百位
    shi = resultend1/10%10;    //十位
    ge = resultend1%10;        //个位

    P2OUT |= (( 1 << 2 )|(1<<4)|(1<<5));
    P4OUT |= (1<<3);
    Write595(table[ge]);
    P2OUT &= ~( 1 << 5 );
    delay_nms(1);

    P2OUT |= (( 1 << 2 )|(1<<4)|(1<<5));
    P4OUT |= (1<<3);
    Write595(table[shi]);
    P4OUT &= ~( 1 << 3 );
    delay_nms(1);

    P2OUT |= (( 1 << 2 )|(1<<4)|(1<<5));
    P4OUT |= (1<<3);
    Write595(table[bai]);
    P2OUT &= ~( 1 << 4 );
    delay_nms(1);

    P2OUT |= (( 1 << 2 )|(1<<4)|(1<<5));
    P4OUT |= (1<<3);
    Write595(table[qian]);
    P2OUT &= ~( 1 << 2 );
    delay_nms(1);
  }
}

网友A:
= = 讨厌数码管,刚弄完一个485通信模块,就用了595驱动数码管,用液晶多好看,数码管看起来一点都不爽。。。

网友:
  楼主为什么走直线呢?

I like you, but just like you !
纵然万劫不复,纵然相思入骨,
我也待你眉眼如初,岁月如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走直线呢?

除非是高频甚至是超高频的,走直角也没什么影响的,当然45度角可能好看一点,不过没必要纠结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 = 讨厌数码管,刚弄完一个485通信模块,就用了595驱动数码管,用液晶多好看,数码管看起来一点都 ...

数码管也挺好看的啊!液晶的后续会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为什么走直线呢?

直线比较规整

网友:
我以前还见过曲线、弧线、波浪线的走法,只是连通而已

网友:
直角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