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比较器

楼主:
我这个电压比较器错在哪里,为什么输出电压好大,求指教,

网友:
先去找教科书看看,弄明白比较器的基本电路结构。

网友:
先看看书吧 哪怕百度一下也会明白点

网友:
1、电路没错。
2、输出结果充分说明了:VCC(5V)> GND(0V)。

网友:
仿真软件元件模型错误。

网友A:
楼主弄的就不是电压比较器

网友B:
比较器有这么接的么?  赶紧找本教科书翻一下吧,或者直接百度一下! 你就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弄的就不是电压比较器

过零比较器,难道不是?那你给说说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较器有这么接的么?  赶紧找本教科书翻一下吧,或者直接百度一下! 你就明白了!

你先查查过零比较器是怎样的。

网友:
比较器的+端这样设置是根据什么?这样接法等于任何时候,+端都加接近Vcc的电压。楼上许多高人建议都很正确,因为此电路实在不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过零比较器,难道不是?那你给说说应该是怎样的,

长的象只有往过零比较器靠了

网友:
初学者最好尽量不要用仿真,或者找个合适的仿真软件。。

无论如何,也不该输出58.4K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先查查过零比较器是怎样的。

得,这图就只能往过零比较器上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