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IAR for MSP430 6.10.7 环境搭建

楼主:
板子收到后,开始搭建环境了,本文将介绍目前IAR for MSP430 最新版本6.10.7的搭建。

登陆IAR的官方网站,按照下图进入下载页面。

登陆IAR的官方网站,按照下图进入下载页面。

选择TI MSP430

选择TI MSP430

拉至底下选择下载EXE文件

拉至底下选择下载EXE文件

下载附件后解压放在安装目录下(注意:IAR默认安装路径是在C盘,截图中是个人的自定义路径)

下载附件后解压放在安装目录下(注意:IAR默认安装路径是在C盘,截图中是个人的自定义路径)

运行破解软件

运行破解软件

几秒钟后破解完成

几秒钟后破解完成

运行IAR for MSP 430 6.10.7

运行IAR for MSP 430 6.10.7

打开MSP-EXP430FR5969 中的OutOfBox_FR5969例程

打开MSP-EXP430FR5969 中的OutOfBox_FR5969例程

点击下载,第一次运行时可能会提示更新仿真器的驱动,点击确定即可,更新后会接着下载程序到FR5969里

点击下载,第一次运行时可能会提示更新仿真器的驱动,点击确定即可,更新后会接着下载程序到FR5969里

下载页面

下载页面

下载完成后即可进行仿真

下载完成后即可进行仿真

iar for msp430-patch.rar

qdh

来自 17楼

IAR for MSP430 6.10.7网盘连接

网友A:
Fatal Error[LMS001]: License check failed. Use the IAR License Manag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
LZ我安装完成后make了一个程序,出来个这,我的破解也确实是解压到了和430同一层文件夹了

网友:
回去试试~~

网友:
谢谢 正好用上

网友:
安装完成,搞掂!

网友:
引用 网友A:
Fatal Error[LMS001]: License check failed. Use the IAR License Manag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
LZ我安装完成后make了一个程序,出来个这,我的破解也确实是解压到了和430同一层文件夹了
你看一下你的IAR版本是不是6.1的,现在到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是6.2的了,我测试了6.2的不能使用此方法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你的IAR版本是不是6.1的,现在到官网下载的最新版本是6.2的了,我测试了6.2的不能使用此方法破解。

谢谢lz,我的的确是是6.2的,已经另外找了一个方法破解了

网友C:
有6.1的下载链接么?6.2是否不能破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6.1的下载链接么?6.2是否不能破解?

晚上上传到网盘再发给你,6.2没去折腾过,楼上有网友说用别的方法可以,你可问问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6.1的下载链接么?6.2是否不能破解?

链接已经贴在2楼了,你下载试试看。

网友D:
这是咋回事?@stormbreaker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咋回事?@stormbreaker

应该是你系统字体的原因吧,你改为宋体试试。

网友:
W8.1怎么用不了

网友:
是IAR不能用还是那个破解的软件不能用?

网友E:
破解软件用不了,是不是不支持64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破解软件用不了,是不是不支持64位呢

支持64位,我用的是64位的win7,你试着用兼容XP模式运行一下破解软件,看能不能用。

网友:
楼主真是个好人,网上找了好多IAR,就是难找到6.10.7版本的,谢了

网友:
找到了想要的6.1 多版本共存要IDE版本相同 stm8 arm 430 51

网友:
顶一个,lz写得真好,真是良心好贴

网友F:
楼主你好,谢谢你提供的IAR 6.10.7,询问一下,软件安装过程中提示安装dongle driver 是否要安装?还有我安装破解完成后。编译我的代码,出现如下提示是否破解完成?
:Tue Sep 20, 2016 23:16:10: Using license: Failed to establish the license package name. Use the IAR License Manager to resolve the problem.
No license found.
Tue Sep 20, 2016 23:16:10: Download complete.
Tue Sep 20, 2016 23:16:10: Loaded debugee: C:\Users\ jieshou\Debug\Exe\SYNC TIME and DATA-Slave
jieshou.d43
Tue Sep 20, 2016 23:16:10: Target reset

此外,我查看了license manager 显示如下,是不是表示破解没成功?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谢谢你提供的IAR 6.10.7,询问一下,软件安装过程中提示安装dongle driver 是否要安装?还有我安 ...

dongle driver可以不用安装,你应该没破解成功,请检测一下破解文件放置的路径,还有你的操作系统是不是win10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ngle driver可以不用安装,你应该没破解成功,请检测一下破解文件放置的路径,还有你的操作系统是不是w ...

谢谢楼主答复,我那电脑是win7 32位的。我再重新安装一遍

网友:
楼主你好,我重新安装了还是出现之前的提示,你现在还在用IAR 6.10.7么?能否检查一下你的license manager的提示是否跟我的一样?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dongle driver可以不用安装,你应该没破解成功,请检测一下破解文件放置的路径,还有你的操作系统是不是w ...

楼主你好,我重新安装了还是出现之前的提示,你现在还在用IAR 6.10.7么?能否检查一下你的license manager的提示是否跟我的一样?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好,我重新安装了还是出现之前的提示,你现在还在用IAR 6.10.7么?能否检查一下你的license mana ...

你破解的时候那个PATCH按钮变灰了吗?变灰了才是成功破解了,如果没有变灰,请检查一下路径,然后右键以管理员方式运行看看,我现在不用这个版本了,win7测试是没有问题的。

qdh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破解的时候那个PATCH按钮变灰了吗?变灰了才是成功破解了,如果没有变灰,请检查一下路径,然后右键以 ...

好的,非常感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