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MHz或以上的串转并芯片有哪些?

楼主:
18MHz或以上的串转并芯片有哪些?

SN74AHC595速度比较快,就TI生产,还特么贵.

查看详情

还有没有别的串转并芯片,比较便宜的,SPI接口的.速度18MHz以上的,1.8V下.

网友A:
常用的就是595,至于价格嘛,找不同的厂商看看,595是比较通用的型号,可以在不同的厂商里找对应的速度快的。不过你这个要求速度快,电压又低,有的价格都不会太低了。看你的应用,如果并行的数据较多的话可以选一块合适的CPLD,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常用的就是595,至于价格嘛,找不同的厂商看看,595是比较通用的型号,可以在不同的厂商里找对应的速度快的 ...

16Bit转串行,过去再解码.595速度还是偏慢了点,5V才能达到我要的速度,不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