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首届低功耗设计大赛】双串口中断

楼主:
明天出游了
今天把作业先交了,吼吼

原本计划是用w5100模块来完成数据发布的
突然发现手上还有块MXCHIP的3162模块
晚上拿Arduino UNO R3快速验证了一下
用3162似乎更加简便,同时也能向低功耗看齐
决定采用3162直接DTU传感器数据到互联网

开始捯饬金刚狼
翻查了一下网友的例程,基本上都是寄存器操作
寄存器操作是根本,但是实在是太繁琐难记
折腾一下库函数吧
先看看怎么打开打开官方的库函数例程(得先安装MSP430ware)
先撸开Getting Started页面,戳Browse Examples:

在左侧导航界面找到MSP430ware-Libraries-Driver Libraries-MSP430FR5xx_6xx-Example Projects:

然后在下拉菜单中就可以选择对应的库函数例程,并导入工程进行调试了
这里选择EUSI_A_UART来进行学习

--------------------------------------------飞起割一刀---------------------------------------
撸开例程一看
傻眼了
单是EUSCI_A_UART_initAdvance()一个函数,就有10个参数
里面有4个参数还得自己计算
难道还要加班把数据手册再啃一遍?
其实不要滴

伟大滴文档制造者们已经为我们搞定了
就是这货,API Programmer's Guide
按顺序一路戳下去

找到 Eusci_a_uart_api 链接
点击进入 EUSCI_A_UART_initAdvance 函数

下方出现一个超级链接
戳啊

一看界面,哈哈,原来是网页工具
专门给430计算串口初始化的相关参数
板上那个大的晶振没焊,只有个小的
估摸着应该是个32KHz的晶振吧
算出个这货

填入函数
            EUSCI_A_UART_initAdvance(EUSCI_A1_BASE,
                                                     EUSCI_A_UART_CLOCKSOURCE_ACLK,
                                                     3,
                                                     0,
                                                     146,
                                                     EUSCI_A_UART_NO_PARITY,
                                                     EUSCI_A_UART_LSB_FIRST,
                                                     EUSCI_A_UART_ONE_STOP_BIT,
                                                     EUSCI_A_UART_MODE,
                                                     EUSCI_A_UART_LOW_FREQUENCY_BAUDRATE_GENERATION )

就可以跑起来了

顺便把板上的2个串口都初始化了一下
开接收中断
电路连接
//!      Tested on MSP430FR5969
//!             -----------------
//!    RST -|     P2.0/UCA0TXD|----|
//!            |     P2.5/UCA1TXD|----|
//!            |     P2.6/UCA1RXD|----|
//!            |     P2.1/UCA0RXD|----|
//!            |                          |

一切看上去目前还比较正常

把代码也附上来吧,有需要的筒子撸走,发帖不容易,回复可见一下哈

So TM what......?

网友A:
出游快乐 :)

网友B:
居然有两个串口,看看。。。

网友:
mark  晚上回去  好好瞧瞧

网友:
旅途愉快啊

网友C:
是用CCS 的吗,IAR好象没有这样的福利

网友D:
楼主的串口是用板载的吗?还是自己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游快乐 :)

谢谢管管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居然有两个串口,看看。。。

一个过调试器
一个在booster接口直接引出

So TM what......?

网友:
3Q
同乐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用CCS 的吗,IAR好象没有这样的福利

CCS6.0吧
IAR很少用
个人比较喜欢芯片厂家自己的IDE
各有特点,很有意思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串口是用板载的吗?还是自己按的

一个是过调试器的
另外一个是从booster接口引出的,通过usb2uart

So TM what......?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在学习中 谢谢楼主分享

一起学习

So TM what......?

网友:
在学msp430,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回复一下复看看

网友:
正想学习串口

网友:
啊 这个我就必须回复了

网友:
参考一下啦!LZ QQ多少啊?加好友啊

网友:
楼主太强悍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