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问题哦,求解答

楼主:
话说积分貌似跟威望一样??那如果我花了积分会不会威望也掉啊?那如果两者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分成威望,积分两种叫法?有什么特别的用处么》》》》》》》???????????????????

网友A:
积分和威望是一样的,这是discuz系统设置的,不太容易改变,积分=威望。

一般花费的是芯币,花费芯币不会影响到威望。

详见: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6720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积分和威望是一样的,这是discuz系统设置的,不太容易改变,积分=威望。

一般花费的是芯币,花费芯币不 ...

哦的~~是这样啊~谢谢soso姐的解答~~~~~~~~反应速度好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的~~是这样啊~谢谢soso姐的解答~~~~~~~~反应速度好快~~~~~~~~

必须哒

网友:
看看我有多少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