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库的问题

楼主:
请问各位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DSPF_sp_transient( float* x, int nx)原函数???谢谢!!

网友:
这个,,,,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
通常编译器里面会有,这个只能问TI的人了。

网友A:
找一下函数库的函数使用说明 或者搜索一下源文件 如果是lib方式存在的话 只能问TI的技术支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下函数库的函数使用说明 或者搜索一下源文件 如果是lib方式存在的话 只能问TI的技术支持了

已经找到了!!!谢谢!!!